STM32的GPS定位与GPRS联网发送数据程序

楼主(2014-01-06):
一个用STM32控制的GPS与GPRS程序,GPS使用ublox的GPS,GPRS使用SIM800E,主要实现每隔几分钟(间隔时间由服务器设定,默认5分钟)将模块的定位结果数据发送到服务器中,服务器返回值决定间隔时间等设置信息。

两个模块分别接STM32的两个串口,锂电池供电,STM32与GSM接口有串口RXD、TXD,电源开关POWERKEY,和GSM的状态引脚(用于判断GSM的开关机状态)。GPS模块连接串口RXD、TXD,还有一个IO驱动P型MOS管控制GPS模块的供电。

实际应用中,使用1000mah锂电池,5分钟一次数据传输的情况下,电池可以坚持120小时左右。

为了省电,工作状态,使用12M晶振,不用PLL,STM32工作电流不到10mA,整体电流约90mA,GPS模块只在定位时通电,完成后直接断电。GSM模块发送数据时正常,不发送时进入休眠模式,电流约1mA,数据发送完成后的等待时间,STM32也进入低功耗状态,本想使用RTC,怕批量有问题,就用的HSI直接512分频,大约15KHz,用来计时,记到5分钟后启动模块开始定位,HSI  512分频后,实际CPU工作电流约500uA左右,基本能满足要求。

GPRS通过联网访问网络上的HTTP服务器,直接GET命令,将数据加在后面的参数上,服务器响应后会返回一些需要设定的参数。

按照5分钟一次发送数据量计算,一个月大约需要不到3MB的流量,比短信便宜多了,用移动那种限期半年30M或50M的流量卡比较合算,可以用在机动车、电动车或者电动车电池的防盗上,成本100多点。

网友:
帮顶。。。。。。。。。。。。。。。。
对    GPRS通过联网访问网络上的HTTP服务器,直接GET命令,将数据加在后面的参数上,服务器响应后会返回一些需要设定的参数    感兴趣,以前自己做的是 直接连接到 固定IP的PC上,PC机上运行一个TCP服务器程序

网友:
很小情况是这样用的~~~~玩一玩就可以

网友:
请问楼主,网络服务器,你是用动态域名嘛??固定IP很贵啊,买不起啊

楼主:
我用的静态IP,以后会改成域名方式,AT指令里有域名解析的指令,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俺单位有固定IP...

网友:
花生壳域名 主机IP分配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HTTP服务器怎么搭建的?能不能截个运行效果啊?

楼主:
服务器端只有文本格式的测试数据,跟发送的一样,实际应用是用安卓的软件,访问服务器数据库,直接软件调用google earth,显示实际位置。这部分效果我这没有

网友(2014-02-24):
还是横不错的应用

网友:
程序写得挺规整,不错。

网友:
谢谢LZ无私,
能否把原理图也贴出来,可跟程序比对着看,好理解!谢谢

有没人要一起做的呀!我有UBLOX GPS模块,可免费供给大家!

网友A:
有个上位机就好玩了~ 后台java或者.net,前台php+mysql或者jsp,再加个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纠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上位机就好玩了~ 后台java或者.net,前台php+mysql或者jsp,再加个谷歌地图+百度地图+纠偏! ...

MARK,有时间研究下!

网友:
低功耗做的不错,之前做了一个类似的项目,1600mah的电池,6个小时,汗颜啊。。。。。

网友:
以前用SIM908做过个类似的,不过是用短信回复定位信息的。

网友(2014-05-19):
可否一观楼主的原理图?

网友:
好东西,值得拥有

网友(2014-08-24):
有个上位机就好玩了

网友:
这个模块的思路不错,但是实际中可能会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尤其是GSM模块,不稳定的原因很多。

网友(2014-10-19):
请问:GPRS模块如何实现GET方法?

网友:
mark,做个记号

网友B:
我也用这个方法做了个动态监测压力的,没有批量应用,只试了几台设备
http方式提交参数,10s一次。客户端网页用ajax 2s刷新一次。

小量没什么问题,模块get方式传输一次数据大概2~3S左右,服务器数据库写入15ms,
不知道检测端要是上千台的话,服务器能不能受得了

上个演示
http://alinweb.cn/gsm/index.asp?ID=0     服务器随机数据
http://alinweb.cn/gsm/index.asp?ID=1    实时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这个方法做了个动态监测压力的,没有批量应用,只试了几台设备
http方式提交参数,10s一次。客户端网 ...

能解释下是怎么做的吗?这个网页的服务器是自己电脑开的还是申请的?GPRS模块如何连接这个网页?谢谢大侠

网友:
看这么多,终于有一个前辈分享代码了,谢谢!

网友:
哦哦,莫大,对不起,手机网络捉急,刷新才发现自己发成功几次了,真心不是故意的!望海涵

网友(2014-12-15):
不错,如果上传间隔大于2分钟直接GSM GPS掉电,单片机 闹钟2分钟唤醒,节省用电

网友:
GPS模块 断电后 再次定位需要的时间长吗?

网友:
正在做gprs通信,支持下楼主

网友:
STM32也进入低功耗状态,本想使用RTC,怕批量有问题,就用的HSI直接512分频,大约15KHz,用来计时

这句话啥意思啊,HSI也可以在stm32休眠的时候唤醒系统么?

网友:
谢谢分享,对GET方式比较感兴趣

网友C:
资料不错,最近准备要上这个项目!

网友(2015-02-12):
谢谢楼主分享。正在研究这个。

网友(2015-07-26):
正在研究,物联网 必备

网友(2015-09-02):
物联网  现在很火

网友(2016-12-13):
最近也在研究gprs,学习一下

网友:
MARK!研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主控是F103系列的么

网友(2018-06-29):
你好 我个人想做一个GPS的定位器, 要求低功耗。怎么联系你? 我的QQ号: 16834928

网友:
来看看低功耗这方面怎么做的

网友:
谢谢 很有用的信息

网友(2018-08-27):
降低功耗可选ST低功耗CPU

网友(2019-04-21):
你好,我想问问这里的GPS只能发楼主设定的那帧数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资料不错,最近准备要上这个项目!

你好,我想问问你做过STM32控制GPS和GPRS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服务器的项目吗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你做过STM32控制GPS和GPRS将位置信息发送给服务器的项目吗

做过STM32+Ublox定位后数据发送电脑,没有发给服务器

网友(2020-09-25):
您好,GSM模块有没有单独供电啊?我找的模块需要8w以上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