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增大咪头的灵敏度,求改进。

楼主(2014-01-06):
要很大的声音才在运放输入端变化几毫伏。。。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大神能不能改进一下 简单一点最好。。

网友A:
LM358的图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的图画错了

是吗?我检查了几遍,好像没错啊?那是哪里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检查了几遍,好像没错啊?那是哪里错了?

你的LM358是想做放大器还是做比较器?

网友B:
反馈接在反向输入端,放大倍数和电阻的比例相同,你这个分明就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吗?我检查了几遍,好像没错啊?那是哪里错了?

运放的+和-F反过来,变成正相放大,同时负反馈电阻更改为100K,保证你放大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和-F反过来,变成正相放大,同时负反馈电阻更改为100K,保证你放大足够 ...

我只想让他做个电压比较器,有声音的时候高电平,没声音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这样改可以符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接在反向输入端,放大倍数和电阻的比例相同,你这个分明就不对

那怎么改 我只想让他做个电压比较器,有声音的时候高电平,没声音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

网友D:
你把R2和R3改成100大K.R8改成27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M358是想做放大器还是做比较器?

是电压比较器 有声音的时候高电平,没声音的时候输出为低电平 该怎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R2和R3改成100大K.R8改成27K。

做比较器可以吗?这样改。。

网友A:
其实这一级我觉得应该做放大

网友:
看成大咪咪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比较器可以吗?这样改。。

好像没看到参考啊,怎样比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一级我觉得应该做放大

这电路 是参考别人的 不知道行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没看到参考啊,怎样比较啊。

如果是比较器的话 输入端的变化太小了 参考端电压很难调怎么办?

网友D:
你倒不如改了参数,看看输出够不够驱动逻辑电路产生跳变再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比较器的话 输入端的变化太小了 参考端电压很难调怎么办?

最起码要把微小的信号放大到1.2V,在整流,才进入比较器,
这个是最基本电子,网上搜下“声控开关”一大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倒不如改了参数,看看输出够不够驱动逻辑电路产生跳变再讲吧。

哎 不知道怎么改 这个声控 无论声音多大输出的电压几乎没变化 led灯也不亮 所以就想用电压比较器用单片机控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和-F反过来,变成正相放大,同时负反馈电阻更改为100K,保证你放大足够 ...

那我不做比较器了 不用单片机控制 直接放大信号 驱动逻辑电路产生跳变 不知可否?

网友:
微分+ 单稳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不做比较器了 不用单片机控制 直接放大信号 驱动逻辑电路产生跳变 不知可否? ...

可以,只要把声音变成直流电压,后极随便你怎么处理都可以呀,

网友:
用一个六反相器就搞定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200-1-1.html

网友:
改善大咪咪的灵敏度。

网友:
你买个声控灯回来自己学习研究一下电路吧,

网友:
来看下啊。。。

网友E:
我是看了标题进来的,进来后发现自己太邪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看了标题进来的,进来后发现自己太邪恶了。

这也是我用这个标题的初衷,就是让你们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