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器电路中测电流电路为什么要加一个3.75的基准电压

楼主(2014-01-06):
没多少钱了

有大侠路过的,请帮忙了

节省论坛资源,请点一次,谢谢了

RT

小弟模拟很菜,这个电路略懂

以前还自以为是的把测电压的减法电路中的那俩个15K

换成10K,这样好算啊,还在嘲笑作者

后来傻眼了,由于电源限制,不能测了

又换回去,用软件补偿,乘3,然后移1位

电流这个我也晓得

但是真心不懂,为什么输出部分加了个3.75V的

基准电压啊~~~~~

还有为什么这个同向放大的倍数是13倍,为什么不弄整点?

网友:
电池有充电也有放电。。。放电时同向端输入负。。运放输出负。。3.75V基准up输出电压为正。。放大多少倍还跟后面的2个电阻有关。。。。

网友:
电压变换,电流可能为负,把0电流转化到3.75v/2

网友:
为什么选择3.75v,应该是该运放不是轨对轨,饱和就是3.75V或者-3.75v

网友:
1、TL431的输出电压U0=(1+R50/R51)2.5V,你这个电路算出来就是=(1+10/20)2.5=3.75V,所以加的是3.75v电压源,但是电感后边显示的是5V,我感觉只是个标示,你测量一下,是不是3.75V;
2、两个15 K改为10K为什么不能测试,光看这个电路看不出来,但是肯定跟轨至轨没有关系,因为你现在测的电压时3-3.3V。15K和10K的区别在于:
2.1若15K,放大前电压X跟放大后电压Y的关系式:Y=10X/15,即放大后电压为0=2.2V;
2.2若10K,放大前电压X跟放大后电压Y的关系式:Y=X,即放大后电压为0=3.3V;
上边连个之你可以测一下,这个电压放大电路后若还有放大电路,可能跟后边的电路有关。

网友(2014-02-28):
与锂电池的标称电压有关吧?

3.7是标准电压。。。。。

网友(2014-08-21):
电压那块相当于:(10/25)*(25/15)=2/3电池电压的2/3。如果换了15k为10K就是(10/20)*(20/10)=1;输入就是电池电压没意义了。
电流那块其他人说的很清楚了,为了测换向后的电流。给电位,如果电流最大2.5A,0.25*13=3.25V,不能超过电池的最低保护电压,这也是为什么取13倍而不是更大。取大于3.25V的基准电压3.75V就可以了。

新人第一次回帖,鼓励加点莫元啊!

楼主:
楼上在数码之家混的风生水起呢?

是你不?

网友:
能把电路图贴个完整的上来吗!

网友(2015-05-15):
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