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PID调试请教,有视频

楼主(2014-01-06):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4MzQzMjY4.html
这个是只有P值,I,D为0。这种情况应该是P大了还是小了?如果P调小的话,他根本就翻不过来,一直倾斜一个角度,感觉恢复力P不够大。增大P后就成了视频那样,最后会一支转圈。请教大家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调?

楼主:
程序是这样写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误差增量=X轴的欧拉角(水平位0度)
P=Kp*误差增量;
I=Ki*误差积分;
D=Kd*(误差增量-误差增量1);
误差增量1=误差增量;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电机加速过慢导致的?

网友:
等待高手求教。

网友A:
先去看一下你的姿态解算 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去看一下你的姿态解算 有没有问题

姿态没问题,就是PID这块的问题,昨晚增大P了之后能达到震荡的情况了,就是震荡越来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姿态没问题,就是PID这块的问题,昨晚增大P了之后能达到震荡的情况了,就是震荡越来越大 ...

我的和你的一样,你的P是多大

网友C:
楼主的四周打滚的好厉害,是用绳子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的一样,你的P是多大

呀,我的p是扩大以后的,忘了扩大多少倍了,这种情况增大P可以增加抵抗外界的力,但是摆动的会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四周打滚的好厉害,是用绳子栓的吗?

必须用电线栓,绳子没有,电线一大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呀,我的p是扩大以后的,忘了扩大多少倍了,这种情况增大P可以增加抵抗外界的力,但是摆动的会更大 ...

我的p才0.03,再大就会震荡幅度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呀,我的p是扩大以后的,忘了扩大多少倍了,这种情况增大P可以增加抵抗外界的力,但是摆动的会更大 ...

我的是+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才0.03,再大就会震荡幅度越来越大

请问你的油门PWM值和PID调节值个占最终输出的PWM值得百分之多少呢?

网友D:
四轴单单是P不行的,需要加D才能抑制震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油门PWM值和PID调节值个占最终输出的PWM值得百分之多少呢?

?不怎么懂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轴单单是P不行的,需要加D才能抑制震荡。

X型的,大概P和D是个什么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懂你的意思

这种曲线不收敛是什么原因,应该增大D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曲线不收敛是什么原因,应该增大D么?

P太大了

网友E:
用绳子拴住好办法。

楼主:
像这种情况,P减小会不会导致回复力太小,四轴偏向一边回复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绳子拴住好办法。

我就是拴住的啊

网友:
我调的经验是加大P,到四轴斜了后能翻到另一边去,调式时不要让四轴斜太多。然后逐渐加大D。D有两种,直接对陀螺仪D,还有对角度偏差D。对陀螺D是保证P的作用不要太迅速,有一个过度,要不然P的作用会迅速的使四轴翻过来了。对偏差D是保证偏差曾大时起作用,就是这个周期的偏差比上一周期的偏差还大就起作用。要达到好的效果可以做分段式PID。以上是自己的理解,高手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种情况,P减小会不会导致回复力太小,四轴偏向一边回复不上来?

那应该就是pid的算法问题了

网友(2014-09-01):
引用 楼主:
这种曲线不收敛是什么原因,应该增大D么?

请问你的曲线看哪个?

网友(2015-10-20):
真的是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