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招了,简单的74HC165弄疯了,各位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4-01-07):
51单片机,只有一片,典型的应用线路图:

程序:

sbit        _74HC165_nPL=P0^3;
sbit        _74HC165_SDA=P0^4;
sbit        _74HC165_CLK=P0^5;

UINT8 _74HC165_GetData(void)//读取数据
{
        UINT8 i,Data=0;

        _74HC165_nPL=0;
        _74HC165_nPL=1;

        for(i=0;i<8;i++)
        {

                _74HC165_CLK=0;
                Data<<=1;
                Data|=_74HC165_SDA;
                _74HC165_CLK=1;
        }
        return(Data);
}

程序改了无数次了,现在改成这样了,但还是不对,读到的数据完全不对,上拉电阻我改成10K不行,现在又改成4.7K,问题就是除了D7接地读到的数据是正确的(0111 1111),其他的D0~D6任何一个接地,读出的数据都是1111 1110,我就纳闷了,IC换了4个了,都是这样。。。除了D7,其他任意两个接地,读到的数据,就这几种,0xfe,0xee,0xfc,这是啥毛病?程序里我也加过延时,但结果都一样,主频试过11.05926M 12M 24M,结果都相同,实在搞不明白了。。。电压是5V供电的,用万能表测试对应的引脚,接地的时候,D0~D7引脚的对应的电压都是正确的。。但就是无法得到正确的数据,无语了,IC是SOP16封装的74HC165D。。各位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两片,16键

51的代码:
uint KeyPort(void)
{
        uchar i;
        uint key;

        KeySH = 0;
        _nop_();_nop_();
        KeySH = 1;
        for(i=0;i<16;i++)
        {
                 KeyCLK = 0;
                key >>= 1;
                if(KeyDat)
                        key |= 0x8000;
                else
                        key &= 0x7fff;
                KeyCLK = 1;
        }

        return key;
}

网友:
楼主上面有个CE端也用了 不知道有,没有打开啊

网友:
读之前要把它拉低

网友:
问题应该是这里了 Data|=_74HC165_SDA;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如2楼的
if(KeyDat)
                        key |= 0x8000;
                else
                        key &= 0x7fff;
两个级联
或者我是用一个的这样        if(ID) id |= 0x80;else id &= 0x7f;//165驱动

网友:
很明显Data|=_74HC165_SDA;中的右边部分是个BIT,所以,你应该懂了,不懂去看看C吧

网友:
你好!这样试一下。
sbit        _74HC165_nPL=P0^3;
sbit        _74HC165_SDA=P0^4;
sbit        _74HC165_CLK=P0^5;

UINT8 _74HC165_GetData(void)//读取数据
{
        UINT8 i,Data=0;

        _74HC165_nPL=0;
       _74HC165_CLK=1;
      _74HC165_CLK=0;
        _74HC165_nPL=1;

        for(i=0;i<8;i++)
        {

                _74HC165_CLK=0;
                Data<<=1;
               if(_74HC165_SDA){
                   Data++;
                }
                _74HC165_CLK=1;
        }
        return(Data);
}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你们提到的方法我都试过了,都不行,结果都是一样,就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我都弄了一天了,几乎所有的可能都试过了。。。。就是不对,现在开始怀疑这个芯片是假的了。。。。

网友:
自己一步步代码试下,移位1次,Q7输出变化没有

网友:
单步跟踪程序走,有个万用表测测电压应该就知道了。

楼主:
我让我朋友试了下,程序没问题,电路也没问题,同样的东西,他那里就没问题,我这里就不行,IC表面刻的字也都是一样的,NXP 74HC165D,所以不是程序的问题,也不是硬件的问题,只能是我买的这个165肯定是假货,我擦,这东西竟然都作假。。。。我再买几块别的牌子的试试吧,某宝上的东西没保证啊!!!5555555555555555

网友:
刚才测试了楼主开始的那个代码,结果是正确的,只是我比较习惯数据右移,这种方式就不好使了。
抱歉,是我说错了。
那么只有怀疑芯片有问题了,或者接线有问题。

网友A:
我们也某宝买的,没有问题啊
你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玩意都有假的,现在搞电子太可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某宝买的,没有问题啊
你多少钱买的?

5毛钱一片,就买了10片做试验的。。。

网友:
哦,差不多,我们买的是插件的0.55,贴片应该0.5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让我朋友试了下,程序没问题,电路也没问题,同样的东西,他那里就没问题,我这里就不行,IC表面刻的字也 ...

事实上,之前买的那10片确实是假货,我擦,从另一家买了10片,焊上啥毛病没有,挺好用的。。。55555555555555

网友B:
唉,早看到早就跟你说, 曾经我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3个人查了近1个月才到最后买了新的搞定。问题是这种片子用编程器测试,还能读出这个是165,很郁闷的,你用编程器的功能测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早看到早就跟你说, 曾经我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3个人查了近1个月才到最后买了新的搞定。问题是这种片 ...

我没有编程器,业余玩玩的,没想到竟然碰到假货。。。。。。郁闷。。。。买的电容也是,1uf贴片,实际测试只有0.001uf,我真心无语了,我说呢这1UF的贴片这么薄? 10UF的,有一个测试容量只有6UF,其他的8.5~9.5UF之间,看来这些零件的质量真的堪忧啊!!!!

网友C(2014-02-09):
两个名显的错误呀:
1.时钟错了,CLK平时是低电平,取每位数前先置高,取完再置低。
2.锁存位(SHIFT LOAD)的操作呢?锁存位平时是高电平,在取8bit前,先要将锁存位置低一下,再重新置高,然后才能执行前面1的流程

你看下时序图吧: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7NmObBYntvwLjGj33aa
第二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名显的错误呀:
1.时钟错了,CLK平时是低电平,取每位数前先置高,取完再置低。
2.锁存位(SHIFT LOAD ...

谢谢,时序都是没有问题的,更换了IC,问题解决。。。就是那个IC的问题,竟然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