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大家觉得是nRF24LE1还是MCU + nRF24L01?

楼主(2014-01-07):
这几天对2.4G产生了些兴趣,看了些资料,但还是很模糊,现在想到几个方案,斗胆列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方案一:nRF24LE1
        目前感觉,这个方案最大的好处就是单个芯片,节省空间,如果对外部处理要求不高的话,单个芯片就可以搞定一切。外设相对齐全,够用。51指令集,不管汇编还是C,都可以轻松上手,而且机器周期为单晶振周期(标准51是12个晶振周期为1个机器周期),理论上快8倍(官方标称的,也许某些51的单周期指令不能在24LE1上单周期完成,所以不是12倍)。硬件AES加密解密,只需要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计算。虽然我还没有搞懂这个AES如何使用,但毕竟对保护我们的数据安全有一定帮助:最简单的,我可不想我家的遥控灯被楼下一个技术宅随意开关,估计谁也不想(待讨论)。0.5uA的睡觉电流,当然,放弃了所有数据,睡醒重启。如果要保证数据不丢失,开启最常用的唤醒方法RTC,它睡着时的耗电会在3uA左右(32.768KHz晶振)。可分区的flash,方便无线固件升级。
        好了,从数据手册上看,这个东西的PWM确实不是很好,功能过于简单,不过简单的应用还是可以处理的。51指令集,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就是搬运数据的时间比处理它们还要多(有点夸张,但STM8的这方面就感觉爽很多,用C时不会太在意,汇编时就觉得麻烦了),抛开编程方面,搬运时间代表更长的激活时间,也就代表了更大的电能消耗(个人见解,待讨论),这对于电池设备来说,多少会有些影响吧?
方案二:MSP430 + nRF24L01+
        MSP430的低功耗是出了名的,不管我在哪里看到的,只要说起低功耗,那一定都推荐这个搭配。单单是保存数据的睡眠就在0.1uA,比24LE1放弃数据的昏厥式睡眠还要低,可惜nRF24L01+的睡眠电流在0.9uA,枉费了430这一身好武功(说到这突然想起,24LE1标称的0.5不知道有没有算入2.4G模块的功耗,他的2.4G模块据说也是24L01+…)。关于430,说实话,我还没有真正接触过,但从数据上看,它的所有特性都在证明它的超低功耗几乎无法超越,并且是一枚16位的MCU,运算能力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就430而言,阻拦我的自然是它的价格,虽然没有用过,但从淘宝上看来,如果是外设功能和24LE1相近的430,貌似要10元+了,这里还没有包括24L01+,好像整体成本不太能和24LE1拼。而且貌似430很少有单周期指令,几乎都是4~6周期的,这势必也增加了唤醒期间的时间,但就综合实力,430应该完胜24LE1的,当然,价格也是(淘宝查的价格,可能有水分,望指正)。
方案三:STM8L + nRF24L01+
        说实话,一开始我有点不好意思把这个方案写出来讨论,因为真的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方案,而且STM8L真心的少见。不过再说句实话,我当时学习STM8的时候,确实是看中了它的性价比,最便宜的价格搞定最完整的外设(当然,很多人说外设多了没用,不过作为学习,买一颗芯片可以学到几乎所有外设不是件好事么,而且那么多的全功能外设却和别人的缩水版价格相当甚至更便宜,何乐不为)。虽然STM8L比S的价格高很多,但貌似超值版(STM8L05x系列)功能上完胜51,价格上,STM8L + nRF24L01+应该和24LE1有一拼,最主要的,在MCU方面,STM8L的运算能力远好于24LE1,其他不说,简单的计算甚至可以再RAM中直接操作,单这点带来的效率就不可忽视。而STM8L的耗电又要小于24LE1,当然,大于430,430是个神话。这个方案还有一大好处,就是有多种替代方案,比如SI24R1替换nRF24L01+,甚至可以使用牛屎封装,将成本降到最低。这么看来,STM8L组合貌似反而成了性能和成本的折中方案,所以小弟斗胆将它们也写在这里进行讨论。
        至于这个方案的短板,我想体积可能勉强算一个,我也并不完全确定它和方案一谁更便宜,貌似我打听到的STM8L051F3 + nRF24L01+大概是3.5 + 4 = 7.5左右,而全新的nRF24LE1貌似也是7.5,散装6.5,难分伯仲。

至于PIC + nRF24L01+,由于本人根本没有接触过PIC,不了解它的习性,不敢多做评论,望大家给予指点。当然,以上讨论也似乎直接建立在“24L01和24LE1系列是性价比最好,应用最广泛的2.4G收发IC”这一观点之上,如果各位老师还有更好的方案,希望能无私赐教~

网友:
被楼主昏厥式睡眠笑尿了。正在做的项目就是MSP430+nRF24L01的。占个坑看大神分析。

网友:
晚上不睡,白天崩溃啊

网友:
LZ好精神!

楼主:
回楼上,确实崩溃啊,今天早上就进入了昏厥式睡眠,差点迟到的说。。。

网友:
当然是后者了……MCU自己熟悉,有仿真器/调试器……

网友:
当然是全集成的好,还要说?

网友A(2014-02-06):
我最近也在想无线的事情,考虑中有2个方案跟楼主想到一块了,就是24LE1和STM8L+24L01,已经否决的方案是430+24L01,因为24LE1就可以了,没必要用430,说到功耗STM8也问题不大.
另一个是考虑不用24L01,考虑中的有si4432,sx1278,这两个距离远,完全可以秒24L01甚至是+pa的.

网友B:
最近也在考虑选型的问题,暂时使用的方案是arduino单片机+24L01,但是封装后体积有点大。 接触到24LE1后,越来越感觉到它在体积上的优势可以取代我之前的方案。

网友C:
罗技鼠标里用的好像是24le1 号称三年电池

网友:
24LE1在不复杂的应用中用起来还是方便的,51核嘛大家都懂得

网友:
nRF24LE1还是MCU + nRF24L01, 不好说, 各有各的选择;
比如MCU还要干点其他事情, 集成的能搞定吗?

网友(2014-03-10):
我也在犹豫这这样的事情,,,用在遥控器上,不知道如何选型,

网友D:
想低成本高性能,毫无疑问是STM32F030(早先看到价格都低于1.7元了)+BK2423(兼容nRF24L01,高功率模式超过10dBm,才几毛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罗技鼠标里用的好像是24le1 号称三年电池

无线键盘鼠标基本都BK2423的天下……在淘宝上买到的加强版、黑膏药版、低价版也都是BK2423

网友:
NRF24LE1貌似是OTP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想低成本高性能,毫无疑问是STM32F030(早先看到价格都低于1.7元了)+BK2423(兼容nRF24L01,高功率模式超过 ...

兄台。你买的BK2423多少钱一片啊?我们也用BK2421 2423  2433,我想了解下价格,我们采购不说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台。你买的BK2423多少钱一片啊?我们也用BK2421 2423  2433,我想了解下价格,我们采购不说实话。

记得代理来推的时候说过批量低于9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线键盘鼠标基本都BK2423的天下……在淘宝上买到的加强版、黑膏药版、低价版也都是BK2423  ...

看了BK2423的手册,怎么好像和NRF24L01P的是一样,好像可以直接替换通用,软件都不用改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想无线的事情,考虑中有2个方案跟楼主想到一块了,就是24LE1和STM8L+24L01,已经否决的方案是430+24 ...

双向收发遥控器用哪款无线芯片好,数据量不大。但是要求纽扣电池供电。

楼主:
各位兄台,对接收端的时基同步有什么好的建议么?电池设备貌似不能一直开着接收吧,12mA啊,但是睡着了又收不到啊,难道发送端要一直发整整一个休眠周期的时间?还是怎么让他们同步呢?

网友(2014-04-14):
引用 楼主:
各位兄台,对接收端的时基同步有什么好的建议么?电池设备貌似不能一直开着接收吧,12mA啊,但是睡着了又收 ...

对的,接收端睡眠丢数据的问题,才是我最关注的.

我推荐选择,MCU + nRF24L01,主要是mcu可以有很多选择,比如lcd驱动
现在一款遥控器就是这样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考虑选型的问题,暂时使用的方案是arduino单片机+24L01,但是封装后体积有点大。 接触到24LE1后, ...

最近已经搞好了nRF24L01与Arduino单片机的通信问题,
还好开始没有直接选择nRF24LE1,
运行成功后发现单片机的SRAM占用接近2KB,
E1的内存不够用(1KB),虽然在体积和集成度上面是不错的。

网友(2014-05-21):
NRF24L01P/nRF24LE1 价格怎么样?有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