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AD字符宽度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1-07):
在PCB设计中,我使用了下面的字符设置,不知道在您那里可以做吗?
本来也是按宽度0.2mm,高度1mm,笔画的方式来做的,但是字符在板子上显示的哦比较大,所以改用了上面的字符设置,请问可以使用吗?

网友:
LZ请知悉我司制程要求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103-1-1.html

关于丝印字符再次解释一下,
很多设计者总是纠结于字体,我很不解。
在字符生产印刷上,打个比方就像是在墙刷标语,一个漏网模板放到墙上,然后用白漆刷刷一下这个字就印上了(当然比喻可能不恰当,因为标语可能是用喷的,但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印刷丝印效果的一个因素是字符线宽和字高,当然字符间隙也有一定关系(太小容易粘到一起)。不管是什么字体,最终都要看这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