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51822三种reference circuit的区别

楼主(2014-01-07):
看nrf51822手册有三种reference circuit,schematic with internal LDO regulator、schematic with 1.8 V low voltage mode和schematic with internal DC/DC converter这三种电路,不知有何区别?

网友(2014-02-17):
前两个是3.3V和1.8V供电的方式,外部电路都一样,就是内部不同。1.8V相当于直接供到芯片core上去了,所以对电压要求比较严格,在1.75V-1.85V之间。

最后一个是用了DCDC的,所以外部多了一些电路,主要是DCDC用的电容和电感。

楼主:
谢谢,3.3V供电和DCDC方式哪个更电一些?用3V电池供电的情况下。

网友:
DCDC会更省电,原理是在tx或rx的时候转换效率比较高。但是注意dcdc对输入电压有要求,尤其是电池可能掉到2v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