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5系列flash支持MASS ERASE么?(已解决)

楼主(2014-01-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你好,根据数据手册是支持flash的所有块,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ERSALL(0x44)是可以的,但ERSALLU(0x49)不行,关于这个命令芯片rm里没有提及
不知道有没有 ...

你好,我KL25的reference manual手册中是没有0x49这个命令码的。
只有0X44是擦除所有block,所以会出现错误。

网友B:
请问,执行ERSALL(0x44)命令之前,是不是需要把代码搬运到SRAM里面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执行ERSALL(0x44)命令之前,是不是需要把代码搬运到SRAM里面运行?

你好,关于flash的操作,你可以下载官方的驱动包,里面有很多例程可以参考。
链接为: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xe?fromsite=zh-Han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执行ERSALL(0x44)命令之前,是不是需要把代码搬运到SRAM里面运行?

是的,可以这样做,但是你擦除之后要把flash的新数据放回去,否则掉电之后就变成一个空片子了. 主要还是要看你想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应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

楼主,您好,以后如果您的问题已经解决,还恳请在您的标题上加上(已解决)
这样方便我们查找未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