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研究潜水机器人的么

楼主(2014-01-07):
想做个潜水机器人玩玩,大家有兴趣么。

网友:
成本太高了,你要建个游泳池做试验场地吗

网友:
玩这个可比电路板烧钱多了

网友:
玩玩的话,不烧钱,几千块就能搞定。做产品花的多点!

楼主:
家里有个1米的鱼缸。

网友:
1米的鱼缸够了,国外很多diy的。

楼主:
在买电机那,先用3v的那种直流潜水电机,做个小的,以后用外转子电机做大的。
不过貌似不能用无线传递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买电机那,先用3v的那种直流潜水电机,做个小的,以后用外转子电机做大的。
不过貌似不能用无线传递视频 ...

为什么不能呢?

楼主:
百度你就知道了,无线信号在水里面衰减很快。

网友B:
因为水的介电常数太大。如果一定要用电磁波,得是长波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水的介电常数太大。如果一定要用电磁波,得是长波才行

貌似现代潜水艇有用蓝光技术解决通信速度慢的问题,

网友:
用有线,或者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呢?

水中高频衰减的厉害,不能传播,潜挺通常用3khz-150khz之间的低频传播信号
可在100-400的水深传播信号

这么低的速率传播一幅图片要几分钟了,

楼主(2014-02-08):
现在想法是水面弄个浮标,上面放置天线和信号处理设备。

网友(2014-06-05):
楼主想法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