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里可否调用OSTimeDly?

楼主(2014-01-07):
  485通信,想在发送中断里面发出最后一个字节后OSTimeDly一会再进入接收模式~ 可否?

网友A:
开一个只负责发送接收的任务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一个只负责发送接收的任务不就行了

  嗯!好方法!发送采用中断,当判断到发送结束后发标志位,接收及发送任务判断收到的标志位,如果是发送的延时1ms切换到接收模式!

不过这种对于快速收到回复的就有问题了,要不就采用硬件实现485发送接收切换,要不就像stm32那样有硬件区分到发送成功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