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开源软核处理器OpenMIPS移植ucosII过程记录及代码下载

楼主(2014-01-07):
       OpenMIPS上移植ucos-II成功,并进行了测试:在main函数中新建了一个Task,名字叫TaskStart,在这个TaskStart中初始化串口、GPIO,然后通过串口输出一个字符串的两个字节(一个汉子对应两个字节),同时GPIO的输出加2,然后等待100ms,再输出这个字符串的下两个字节,直到字符串输出完毕。在DE2上实验效果图如下:

       移植ucos-II的工程目录结构如下:

       详细的移植过程参考:

自制处理器OpenMIPS移植ucos-II过程之4——ucos-II文件目录建立

自制处理器OpenMIPS移植ucos-II过程之5——修改ucos-II y源代码

自制处理器OpenMIPS移植ucos-II过程之6——创建Makefile

自制处理器OpenMIPS移植ucos-II过程之7——DE2上验证ucos-II+OpenMIPS

       移植ucos-II到OpenMIPS的工程代码:

网友A:
OpenMIPS占用资源多少     和  NIOSII 比差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enMIPS占用资源多少     和  NIOSII 比差多少

开源的不是为FPGA设计的,资源占用我就不说了,OR1200占6K个slices,连51都占1K个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的不是为FPGA设计的,资源占用我就不说了,OR1200占6K个slices,连51都占1K个以上。 ...

这个是OpenMIPS + Wishbone总线互联矩阵 + SDRAM控制器 + flash控制器 + GPIO控制器 + UART控制器后的资源占用情况

而且OpenMIPS是开源的,更适合学习设计思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OpenMIPS + Wishbone总线互联矩阵 + SDRAM控制器 + flash控制器 + GPIO控制器 + UART控制器后的资 ...

Wishbone总线互联矩阵 + SDRAM控制器 + flash控制器 + GPIO控制器 + UART控制器
根据经验(我自己的 ),分别占用300,450,300,120,240个LE,所以核有近8K个LE,表示吃不消
不知道有没有MMU,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性能。相比之下,Nios2最大核也就2K至3K,有MMU,最高达300MIPS速度。

网友C:
支持WB总线? 能把DE2的工程给共享一下吗?我这有DE2的板子,也可以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bone总线互联矩阵 + SDRAM控制器 + flash控制器 + GPIO控制器 + UART控制器
根据经验(我自己的{:swe ...

没有MMU
OpenMIPS最大的优势是开源,便于学习、修改,NIOS可不开源

网友:
能把DE2的工程给我们吗?我们好在DE2的板子上做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WB总线? 能把DE2的工程给共享一下吗?我这有DE2的板子,也可以验证一下; ...

好的,但是论坛有附件大小限制,改天我在eetop上上传,另外,也可以参考OpenMIPS实践版的入门手册,里面有详细的Quartusii工程建立步骤,很简单

楼主:
通过QQ发吧

楼主(2014-03-02):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将文档一起传上来,和大家分享,不知道看过步步惊芯没有?

已经给出了链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