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N306P SPICE 模型问题

楼主(2014-01-07):
我在仙童官网上下载的FDN306P(P沟道的mosfet)的SPICE的模型,但是用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脚是G、哪个是D、那个是S,下面是这个mosfet的model的text内容和实际仿真时候的元件图请教下,怎么判断这个元件的引脚?谢谢

网友A:
请看6/7/8行(或者9/10/11行),第一个参数你懂的,第二个参数就是Pin脚号,第三个参数就是另一端的网络标号,第四个参数就是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6/7/8行(或者9/10/11行),第一个参数你懂的,第二个参数就是Pin脚号,第三个参数就是另一端的网络标 ...

懂了,谢谢啦,第一个脚G,第二脚是D,第三脚是S,这个另一端网络标号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