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的ID读头的芯片

楼主(2014-01-07):
除了u2270的读卡芯片,还有信价比高点读125Khz的id卡芯片?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门禁,是用MCU的IO口来做的……外面搭配一个LM324(4运放)和一些组容、电感

网友A(2014-04-12):
看你125k是什么方式的,有FSK和ASK两种

网友(2014-07-18):
给你多一个选择,EM4095

网友(2014-08-26):
行业手持机,微型蓝牙打印机,微型条码打印机,58mm/80mm热敏打印模块,EPSON针式打印模块,串口磁条卡解码模块,ID、IC卡等RFID模块、读卡器,指纹识别模块
shop108236635.taobao.com
诚接代理,开发定制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A:
看你125k是什么方式的,有FSK和ASK两种

FSK模式如何解出数据

网友:
TI的我知道的有两款FSK基站芯片,一个是串口模式输出,一个是时钟模式输出,直接解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