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上有四个芯片,知道波特率,可否断定谁是主机?

楼主(2014-01-07):
目前只知道波特率,可以用485转232 模块监视485总线上的数据,但是好多啊!!!!!!!
我看到的数据应该是主从双向的数据吧?有没办法做数据屏蔽,只监视一个器件上的数据?
不知自己定的协议还是用的modbus,很想搞清楚,丫丫

网友:
1、找规律,地址肯定是01 02什么的

网友:
2、拔掉其它的呗,就留一个,就容易知道了

网友:
3、拔掉其它所有的,只留主机,就知道主机协议了,其它的就好办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撤呗,普通485是单工单主机的,主机撤掉了网络就彻底停了~

网友:
是啊,分别给一个供电,你收到数据的那个是主机,另外在加一个丛机上去,2个好弄些。

楼主:
都是高手啊,哈哈,高,谢谢了

网友:
总线上有没有跨接电阻什么的,一般主机485端有120欧的电阻

网友:
只能一个一个试了。

楼主:
哈哈,已经找到了,我把它们的晶振拿掉了,一个个试,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