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

楼主(2014-01-07):
(对于刚拿到FRDM-KL25Z开发板的童鞋,老样子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

最近遇到好几例Windows8系统用户反映FRDM板载OpenSDA调试器不好用。
PEmicro官网获得信息:就在2013年12月中旬PEmicro推出了最新的OpenSDA固件包( OpenSDA Firmware (MSD & Debug) )解决了该问题。

此次的更新内容:
1、OpenSDA固件程序升到了版本1.14
    将MSD、DEBUG、CDC虚拟串口合为一体(以后使用MSD或DEBUG不再需要进入Bootloader切换了)
    增加了Windows8.1系统的支持
2、Bootloader升级到了版本1.11
    增加了Windows8.1系统的支持

下面就来介绍如何操作:
一、进入PEmicro OpenSDA网址点击PEDrivers_install.exe链接登入之后,就可以下载该Windows USB驱动,下载完成后双击完成安装。

二、进入PEmicro OpenSDA网址点击Firmware Apps链接登入之后就可以下载Pemicro_OpenSDA_Debug_MSD_Update_Apps_2013_12_11这个压缩包。

三、解压缩后可以看到如下图示:BOOTUPDATEAPP说明、Bootloader升级包、OpenSDA说明、1.14版的各板OpenSDA固件程序

四、为了更新Bootloader先读BOOTUPDATEAPP_release_notes并按如下步骤操作:
    1、进入Bootloader模式(按住复位键,用USB线将开发板的OpenSDA接口与电脑连接,释放复位键)
    2、将BOOTUPDATEAPP.SDA放进Bootloader盘(该文件在OpenSDA_Bootloader_Update_App_v111_2013_12_11压缩包内)
    3、拔掉再插上OpenSDA以启动Bootloader升级。该升级过程最长15秒,一般3秒内搞定
    4、一旦升级结束,OpenSDA将自动进入Bootloader模式、绿色小灯将秒频率闪烁
    5、运行Bootloader 盘中SDA_INFO.HTM文件即可从网页上看到自己开发板OpenSDA的Bootloader 已经升级到了版本1.11

五、将1.14版OpenSDA固件程序(若是FRDM-KL25Z开发板就把MSD-DEBUG-FRDM-KL25Z_Pemicro_v114.SDA)放入Bootloader 盘

六、拔掉再插上OpenSDA就能看到127MB大小、名为FRDM-KL25Z的盘(该状态就是可以Deubg,也可以往里丢.srec文件的OpenSDA最新状态)

七、运行FRDM-KL25Z盘中SDA_INFO.HTM文件即可从网页上看到自己开发板OpenSDA的固件程序已经升级到了1.14

在完成以上步骤后,若想从OpenSDA的debug、MSD模式切换,将不再需要进入Bootloader选择放入Debug还是MSD固件程序了。

附件是第一、第二步中提到的PEDrivers_install.exe驱动以及Pemicro_OpenSDA_Debug_MSD_Update_Apps_2013_12_11压缩包。
以及文档形式的<OpenSDA调试器更新了(支持Windows8).pdf>

编辑2014.07.10:
根据网友反映最近PEmicro OpenSDA网页刷不出,所以添加最新PEDrivers_install.exe驱动以及Pemicro_OpenSDA_Debug_MSD_Update_Apps_2014_06_27压缩包。
附上下载页面信息

PS:本帖可从飞思卡尔版块置顶帖: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链接进入。

来自 110楼

网友(2014-08-29):
如果电脑的系统是WIN8的,并且OPENSDA的Bootloader versions 是1.10之前,请大家参考这个经验分享:
FRDM-KE02Z开发板升级OpenSDA说明

网友(2014-01-07):
谢谢分享!应该把OpenSDA开源出来,多些这样的调试工具就好了。

网友:
原来也以为OpenSDA很open,实际上不是的,而且还做了很严密的加密措施,神秘的SDA文件格式,绑定目标板芯片UID加密。想想也很正常,这是第三方PE公司的作品,人家要靠这个产品赚钱呢。

网友:
忘记评价这次固件升级了,不用切换固件模式,支持Win8.1很好很赞!

网友:
又是回复可见,鄙视之!

网友:
一同鄙视之!

网友:
大家不要生气,回复可见就当是为我们工程师辛苦写文档的一个支持吧。
感谢大家对飞思卡尔的支持!

网友:
用来用去 还是jlink ob好用
而且很好的支持飞思卡尔的芯片
都是ARM核的。

网友:
其实OpenSDA也有自己的优势,除了仿真功能外,还支持J-Link没有的U盘方式下载和虚拟串口。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前段时间试了下cmsis dap调试器,完全开源的,也是DEBUG+虚拟串口,貌似也可以添加MSD设备,速度和jlink arm ob相差无己。

网友:
我来看资料的

网友B:
那个虚拟串口,能不能把名字弄短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虚拟串口,能不能把名字弄短些啊。

这个在设备管理器的COM口显示名字的确是有点长(还附带了网址)
我只修改过COM口号等参数,没改过显示名称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mark

网友C:
win7发现新设备最后
windows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时遇到一个问题
……OpenSDA - CDC Serial Port……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怎么整?

网友D:
官网要注册,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试了下cmsis dap调试器,完全开源的,也是DEBUG+虚拟串口,貌似也可以添加MSD设备,速度和jlink ar ...

能分享下相关的资料吗?
确定支持DEBUG+虚拟串口吗?
貌似现在不支持虚拟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7发现新设备最后
windows安装设备的驱动程序软件时遇到一个问题
……OpenSDA - CDC Serial Port……

卸了重装一遍试试!
这个只要插上去芯片就会自动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网要注册,麻烦

官网注册下,受益匪浅。
因为很多下载资料也需要,并且你还可以直接参加官网的内部论坛,那里很多国内外的工程师都在支持的。
而且我们的AE还会定期写技术文章进去。

网友:
回复需要验证邮箱,晕死了。。。。。。。。。。。。。。。。。。。。。。。。。。。。。。。。。。。。。。。。。。。。。。。。。。。。。。。。。。。。。。。。。。。。。。。。。。。。。。。。
回复需要验证邮箱,晕死了。。。。。。。。。。。。。。。。。。。。。。。。。。。。。。。。。。。。。。。。。。。。。。。。。。。。。。。。。。。。。。。。。。。。。。。。。。。。。。。。
回复需要验证邮箱,晕死了。。。。。。。。。。。。。。。。。。。。。。。。。。。。。。。。。。。。。。。。。。。。。。。。。。。。。。。。。。。。。。。。。。。。。。。。。。。。。。。。

网友:
及时雨啊

网友E(2014-02-10):
又是。。。回复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是。。。回复可见。。。。

你也可以到PEmicro OpenSDA网站下载的哦!
附件中就是下载下来的软件。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这个帖子很好,里面的固件包吧DEBUG和MSD做一起了,不用切来切去了~

网友F:
为什么 我的win7-64位 驱动装不上,看上去只装了文件,管理器中只显示 PEMicro/Freescale-CDCSerialPort 黄色叹号

网友G(2014-04-19):
WINDOWS的USB驱动各种下载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的USB驱动各种下载不下来

请问你是指哪个驱动无法下载?
PEDrivers_install.exe的话在附件中就有,如果是指Firmware Apps那么还是建议去PEmicro官网下载最新的2014年3月那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指哪个驱动无法下载?
PEDrivers_install.exe的话在附件中就有,如果是指Firmware Apps那么还是 ...

谢谢!在回复了帖子以后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 我的win7-64位 驱动装不上,看上去只装了文件,管理器中只显示 PEMicro/Freescale-CDCSerialPort 黄 ...

你可以先在xp电脑上更新完成后,再放win7电脑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在回复了帖子以后看到了!

这儿一般附件都需要回复以后才可以下载,新手可以先从论坛置顶帖开始看:

飞思卡尔Kinetis MCU扫盲总贴

飞思卡尔Kinetis系列产品开发资源链接总汇

步步倾心!-飞思卡尔官方例程讲解大全

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

飞思卡尔社区经验分享中文资源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有声有色!-官方视频大全

网友(2014-06-01):
正在使用这个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可见,谢谢分享

网友H:
找不到源码,想在自己的板子上设计一下,也没用啊!

网友I:
支持一下,我的PEdriver死活装不成功呢。

网友:
今天刚好用到这个板子实验,操作方法介绍的非常的详细!非常棒。。。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一下!

网友:
很好的帖子,学习一下下先

网友:
WIN8.1一直用不了今天才看到这个帖子

网友J:
下载下来试了一下还是不成功,系统WIN8.1 64bit,装驱动已经禁止数字签名了,还是不行

网友K:
这个调试器跟JLINK比 性能怎么样?

网友:
正需 win8下用的   谢谢楼主

网友L:
找了好久原来在这里有

网友(2014-07-01):
刷mbed上的DAP固件,一样的功能,u盘,DAP调试器,虚拟串口。

网友M:
记得原来要模式切换,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不到源码,想在自己的板子上设计一下,也没用啊!

这个源码PEmicro应该没有公开,所以暂时不用想着自己制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一下,我的PEdriver死活装不成功呢。

有些电脑硬件不支持,所以可能哪怕按照此帖操作也无法安装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载下来试了一下还是不成功,系统WIN8.1 64bit,装驱动已经禁止数字签名了,还是不行 ...

建议先在xp或win7 32bit电脑上把bootloader和固件程序更新之后,再拿到win8电脑上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调试器跟JLINK比 性能怎么样?

OpenSDA可以trim芯片内部时钟,这点暂时JLINK应该无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了好久原来在这里有

类似的【经验分享】帖可以在飞思卡尔论坛置顶的飞思卡尔Kinetis资料大本营飞思卡尔论坛支持小组【经验分享】帖汇总中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记得原来要模式切换,麻烦

恩 之前版本的确是有这么使用过,不过你按照帖子操作更新后就方便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建议先在xp或win7 32bit电脑上把bootloader和固件程序更新之后,再拿到win8电脑上使用。 ...

是这样做的用是可以用,但是不能在线调试和虚拟串口,只能用那个U盘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这样做的用是可以用,但是不能在线调试和虚拟串口,只能用那个U盘复制 ...

第五、六步操作完成后就可以实现MSD、Debug不切换了,这个在第七步图中也能看到Installed Application变成了PEMicro FRDM-KLxxZ Mass Storage/Debug App

网友J:
引用 楼主:
第五、六步操作完成后就可以实现MSD、Debug不切换了,这个在第七步图中也能看到Installed Application变 ...

试过了,在别的win7电脑上升级好后,win7可以用KEIL和IAR调试,WIN8.1还是不行,IAR和keil都不能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试过了,在别的win7电脑上升级好后,win7可以用KEIL和IAR调试,WIN8.1还是不行,IAR和keil都不能调试, ...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有提示驱动安装失败吗?
但的确是在论坛里见过有网友Win8.1+USB3.0口安装失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设备管理器里有提示驱动安装失败吗?
但的确是在论坛里见过有网友Win8.1+USB3.0口安装失败的

驱动一直就没装成功,好吧我的也是win8.1 64bits USB3.0

网友:
刚收到KL25Z板子

楼主:
有空的话可以参考帖子内容玩起来了,如果遇到问题欢迎在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记得先看从零开始玩转FRDM-KL25Z 帖子内容操作,如果你用的是Win8操作系统就得按照此帖先把OpenSDA的Bootloader、Firmware升级后再放Win8电脑上使用。

网友N:
看起来像老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起来像老资料了

第一、二条提到的文件如果尚未更新,那么此帖还是有效的。
因为XP系统的退出现在越来越多的新电脑会使用Win8系统,这对于出厂安装旧Bootloader、Firmware 的FRDM开发板用户将会是一个问题。
希望此帖对于大伙使用FRDM开发板有所帮助。

楼主:
slotg你好
编辑2014.07.10:”之后的驱动及固件为当前最新版本,请下载最新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起来像老资料了

请看“编辑2014.07.10:”之后的最新版本驱动及固件

网友O:
P&E那不好注册。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对大家学习使用OpenSDA调试器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学习使用飞思卡尔产品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欢迎来飞思卡尔版块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O:
P&E那不好注册。

可以换一个邮箱注册P&E官网账号
如果实在无法注册,那么直接下载帖子末编辑2014.07.10:下面的附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换一个邮箱注册P&E官网账号
如果实在无法注册,那么直接下载帖子末编辑2014.07.10:下面的附件吧。 ...

谢谢,附件已经下到,就是在那个贴子里下的。

网友O:
K64F的,需要升级吗?
显示空间不够,放不下升级用的文件,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O:
K64F的,需要升级吗?
显示空间不够,放不下升级用的文件,怎么办?

FRDM-K64F板载OpenSDAv2调试器,与老版本的OpenSDA还有些区别。
建议你到飞思卡尔官网 FRDM-K64F: 面向K64、K63和K24 MCU的飞思卡尔Freedom开发平台的下载页面
点击下载FRDM-K64F_QSP: FRDM-K64F Quick Start Package.
里面有使用说明。

网友P:
学习一下,不是开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学习一下,不是开源的啊。

OpenSDA是PEMicro公司的,这个没有开源呢。

网友:
OpenSDA如果开源的话就好了,否则大家都不好自己做仿真器。

网友(2014-08-01):
更新一下试试

网友Q:
请问下版主,openSDA接口是不是需要2个SWD引脚,2个UART引脚,一个复位引脚?由于我这边是现成的硬件,UART已经被占用了,只有2个SWD引脚和复位,可以用板载的openSDA调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下版主,openSDA接口是不是需要2个SWD引脚,2个UART引脚,一个复位引脚?由于我这边是现成的硬件,UART ...

可以的
uart只是用在OpenSDA的USB虚拟串口上,你不用那虚拟串口就可以不接。

网友:
我都是直接刷成jlink使用的

网友R:
从OpenSDA官网下载了KE02的升级文件,但是文件消失了,固件版本却没升级……

网友S:
引用 网友R:
从OpenSDA官网下载了KE02的升级文件,但是文件消失了,固件版本却没升级…… ...

你是在什么环境安装 ? 用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安装试试看

网友R:
引用 网友S:
你是在什么环境安装 ? 用管理员权限的用户安装试试看

win8.1
看样子有效果,原来盘符是KE02Z,按复位后是bootloader,后来把文件拖进去之后,不管按不按rest键开机盘符都是bootloader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R:
win8.1
看样子有效果,原来盘符是KE02Z,按复位后是bootloader,后来把文件拖进去之后,不管按不按rest键 ...

这么说已经搞定了,贴点详细过程图给后续的XD参考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S:
这么说已经搞定了,贴点详细过程图给后续的XD参考吧

关键是现在怎么插USB盘符都是bootloader了……再也回不去了……
而且系统版本没有升级……困扰中……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关键是现在怎么插USB盘符都是bootloader了……再也回不去了……
而且系统版本没有升级……困扰中…… ...

换一台电脑试试

网友:
已经收到板子了,这个帖子要留着,有用

网友:
不错,找个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T:
OpenSDA如何刷成Jlink?功能有限制吧

网友(2014-08-31):
这个决对要收藏,我已经申请ke02板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T:
OpenSDA如何刷成Jlink?功能有限制吧

不是吧,还可以这样搞的啊?

网友(2015-03-02):
今天用WIN10不能升级,现在在查到这个帖子,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