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延时程序详解

楼主(2014-01-07):
void delay()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unsigned int j,k;
for(j=z;j>0;j--)
for(k=120;k>0;k--);

请大家帮忙计算下延时时间,频率12M,z=2,书上计算delay的公式(3*j+2)*i=1010us,下面那个算就不对,请详解。

网友:
timer延时吧。。。

网友:
嗯,这个肯定不精确的,毕竟还有执行for语句的时间

楼主:
谢谢你的软件,我只是想知道怎么一个计算公式,算出大概的延时时间。

网友:
char和int肯定不一样,自己看汇编,可以算出个大概的公式,但不完全准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奇怪,同样频率的晶振,分别在AT89C51和ATMEGA8上你试下你这么算行不行的通?

网友:
直接看反汇编   查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  计算   很准的。

楼主:
大哥懂这么也不用请数啦,小弟只是个菜鸟,谢谢。

网友(2014-05-14):
3楼朋友的软件还是比较实用的

网友:
对时序要求高的,建议还是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