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使用MC56F82xx DSC?(已解决)

楼主(2014-01-07):
本人工作是开关电源开发的,近来开始考虑开发数字电源。关于控制部分开始是考虑用dsPIC33FJ系列,但考虑到其性价比,开始关注TI的Piccolo B TMS320F2803x,与dsPIC33FJ系列对比功耗后发现基本一样,但其他性能强大得多,就想用它。后来无意中发现飞思卡尔最新推出的MC56F827xx系列DSC,经过仔细对比,发现其性价比最高,功耗最低(为什么强调功耗呢?做过微逆变器朋友应该懂的,一般微逆变器的功率多数微200W左右,要整机获得很高的效率,就对每一部分电路的能耗都计较了)。于是就爱上这个DSC,申请样品,样品申请很顺利,3天就到手。可等我开始设计原理图时,发现可参考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到官网找Applicantion Note,Reference Design等资料,发现涉及开关电源的,连份完整的原理图都没有,甚至TWR-8200塔式开发板的原理图都不提供,更别提Code Example了。本人自认为英文阅读毫无障碍,不要求中文资料。可就是毫无参考,怕最终开发失败,为此,专门请教了一些行业上的朋友,发现大家都在用TI Piccolo B开发数字电源。无奈,再继续关注官网对于MC56F82xx系列,MC56F827xx,MC56F84xx系列,甚至MC56Fxxxx的资料更新,。连续一个月,基本每天都上去搜索相关资料,可最终仍然是失望。项目越来越近,只好再回头关注TI。在此我想问:
1)大家都很少用MC56F8xxx系列DSC吗?
2)若有用MC56F8xxx系列DSC,大家都用什么型号?
3)若没有人用,请问这里有飞思卡尔的推广人员吗?
4)若有,请问飞思卡尔是否不重视在国内推广DSC产品?
5)若答案是否定的,请问为什么技术支持(包括网上资料)那么匮乏?对比TI官方提供海量的资料,飞思卡尔就。。。。

最后,真是“飞思卡尔!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很贴切啊!

网友:
你好,是这样的,DSC目前主要是通过官方的服务请求解决客户问题。
所以建议你将问题的详细描述发送到support@freescale.com
这里有很多相关的专家会为你解答。
问题描述最好写成英文的,这样我们全球的熟悉你问题工程师会为你解答。

网友:
另外,关于tower板子和例程,如果网上没有找到的,同样可以通过提交服务请求索求资料。
明天我也会将你的问题转给熟悉这块的工程师。
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楼主请息怒!

网友:
用过MC56F8346,最快捷的开发方法找个网上有买EVB的芯片,资料都拿到,对照着看Spec,这样软、硬件都好办了

网友:
楼主,您好!
您的问题我已经转给了我们的DSC工程师,他会给您提供支持。
请耐心等待!

网友:
对于开关电源的应用,我推荐客户使用MC56F82xx, MC56F84xxx, MC56F82xxx,这三个系列主要特点是使用了全新的eFlexPWM模块,ADC采样率更快,使用CROSSBAR可以多个模块互联。
这是DSC website: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e.jsp?code=DSC_HOME

其开发工具是CODEWarriorfor mcu version 10.5: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e=CW-MCU10&fr=g
你可以先doanload一个免费版本。

对于开关电源的文档,访问下列website: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sp?code=APLSWMOPOSU

对于你问题,我想具体点,我想知道你要做什么产品,例如DC/DC converter 或 DC/AC converter, 用什么拓补结构,比如移相全桥,半桥,正激,反激及LLC, 我们又参考设计。
希望得到你的恢复。
this is a AC/DC and DC/DC converter with PFC.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jsp?code=RDACDCSMPS

UPS website: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code=RD56F8300OUPS

网友:
楼主您好,6楼的回答是来自我们飞思卡尔DSC专家的回答,希望能够帮到您!

楼主:
首先感觉各位的热情回复!

对于4楼朋友所提问题,因为我们一般以项目形式开发,PCB与网上的评估板相差较大,所以直接购买评估板作为不大。

对于6楼专家的建议我分别回复如下:
我申请的样品是MC56F82748,MC56F82746和MC56F82743,目前打算分别用于DC/DC和PFC控制。之所以申请这个系列,就是被其6通道(或)8通道312ps分辨率PWM模块(A和B通道能同时输出,高分辨率占空比,移相,变频这个对于电源来说非常重要),12-bit ADC和12-bit DAC,3-4个高速比较器等重要外设。Crossbar---很灵活的外设互联,也是我看重的功能。还有运行功耗低(对比其他两家同等器件)

CODEWarriorfor mcu version 10.5这个下载了免费版,因为器件本身就是64KB Flash,所以很适合。

这些文档我都有下载阅读。

我目前的项目是一个嵌入式服务器电源,功率1200W/1600W两种,12V输出。PFC+峰值电流型移相全桥+同步整流方案。当然,平台建立后将会出现交错PFC,无桥PFC,以及LLC+SR,交错LLC+SR等拓扑。至于微逆变器问题,那是以前用其他MCU控制时,其功耗较大,印象较深刻而已,目前并无UPS或逆变器等项目开发。

由于我本人并不是专门的firmware开发工程师,同时对飞思卡尔的DSC来说并无使用经验,虽然近期阅读了MC56F827xxx的Datasheet,Reference manual以及相关的Application note和Reference design等资料,但下手时仍然犹豫啊。
另外,我下载了DRM119相关资料,发现没有原理图,代码只是PFC部分,没有DC-DC部分,不知道为何?

网友A:
今天我把原理图贴了,代码明天再说。

网友:
8013原理图

楼主:
感谢飞思卡尔专家鼎力支持。让我更有信心使用飞思卡尔的器件。谢谢!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吗?我有问题请教,我的QQ136900321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吗?我有问题请教,我的QQ136900321 谢谢

有啥问题在论坛上开个新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把原理图贴了,代码明天再说。

怎么我等了几天都没有发现有代码上传?是收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等了几天都没有发现有代码上传?是收费的吗?

稍等,我帮你再问问,我们专家平时比较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吗?我有问题请教,我的QQ136900321 谢谢

你好,有问题,请建一个新的帖子,kinetis的问题我会尽量帮您解决,其他的问题,我也会找相关的专家帮您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我等了几天都没有发现有代码上传?是收费的吗?

我今天也是看到dsc很强大,看到资料如此的匮乏,我退出了。希望lz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看到dsc很强大,看到资料如此的匮乏,我退出了。希望lz好运

你好,关于DSC的问题,您可以建贴,我们有DSC的专家会提供支持!

网友:
飞思卡尔在这方面远不及PIC做得好,人家是能公开的资料和例程都公开了,E文的文档看不明白还帮你翻译好,原理不明白还给你推导的说明,例程中的关键片还都注释了(虽然有些单词拼错了)……这样能省去了彼此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专家们也可以轻松点,负责些有深度的问题

网友A:
我看了网上代码,它是PFC代码,没有LLC代码,我会联系DRM119的作者,看能否将代码要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看到dsc很强大,看到资料如此的匮乏,我退出了。希望lz好运

是啊,我就是看中它强大,尤其是MC56F827xx系列,专门针对数字电源和微逆变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dsPIC33FJ16GS502/504最熟悉,使用的起来没有什么担心,但在数字电源里,它的ADC只有10bits和PWM分辨率1.04ns,不太够用。所以就特想用飞思卡尔DSC,但感觉在国内真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网上代码,它是PFC代码,没有LLC代码,我会联系DRM119的作者,看能否将代码要过来。 ...

是的,只有PFC部分。其实,刚推出MC56F8257时,我就想用来做LLC。后来由于资料的原因,改用dsPIC33FJ16GS502控制。

网友:
CODEWarrior 带初始化代码生成功能,用好后初始化芯片特别容易。

网友A:
请江文件名由"secondary_controller_source_code_exe.zip"改为“secondary_controller_source_code.exe",然后,点击解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也是看到dsc很强大,看到资料如此的匮乏,我退出了。希望lz好运

DSC是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在ARM一统MCU市场的今天,Freescale仍然没有放弃DSC,而且后续还会继续有新的系列推出,说明DSC依然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DRM119 的代码没有公开放在官网上,有特殊原因。其次,DSC有强大的本地技术支持,在技术支持方面完全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江文件名由"secondary_controller_source_code_exe.zip"改为“secondary_controller_source_code.exe",然 ...

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DSC是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在ARM一统MCU市场的今天,Freescale仍然没有放弃DSC,而且后续还会继续有新的 ...

谢谢LZ的回复,会继续观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我就是看中它强大,尤其是MC56F827xx系列,专门针对数字电源和微逆变器。其实就我个人来说,dsPIC3 ...

用的太少,资料也少,代码还不公开,说是有工程师给予技术支持,不能什么事情都去问他们吧,那样感觉很被动。入门DSC的开发用具集成在MDK里面就好了,一会一个新的开发工具变来变去的感觉很累。我还是在等等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太少,资料也少,代码还不公开,说是有工程师给予技术支持,不能什么事情都去问他们吧,那样感觉很被 ...

平心而论,从我提问题到飞思卡尔人员回复,再到飞思卡尔的专家做出响应这一系列的动作来看,飞思卡尔还是给了我信心,但毕竟Demo开发跟产品开发是差别较大的,Demo只是基本的参考。
飞思卡尔的DSC在几家竞争产品中,按我个人的了解,应该是综合性能最好的了,12bits ADC,12bits DAC(2个),312ps 分辨率PWM(至少3模块6通道,PWMxA和PWMxB之间均能输出高分辨率占空比,这一点TI的Picolo系列没有实现,同时用A/B通道驱动LLC做不到高分率调频,让我不想用)。但就如你所说,用他们DSC的人确实太少了,不知道量产后采购有没有问题?

说的技术支持,TI是无可挑剔的。这点其他家是不能比的。这点,我认为飞思卡尔应该向TI学习,呵呵。当然,更深的技术问题,很多时候,FAE是无法解决的,更多的靠使用产品的工程师团队解决。

所以,我认同葛优的一句话:“我想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太少,资料也少,代码还不公开,说是有工程师给予技术支持,不能什么事情都去问他们吧,那样感觉很被 ...

DSC使用的是Freescale自己的内核56800/E/EX, 不是ARM的核,所以期望其开发用具能集成在MDK里面,是不太可能的。DSC的主流开发工具一直是Freescale CodeWarrior, 第三方的工具用的非常少,DSC的客户用的都是CodeWarrior. 以前用的是Classic CodeWarrior, 现在也都移植到 Eclipse CodeWarrior 上了。  Eclipse CodeWarrior v10.5 支持绝大多数 Freescale 最新的MCU产品,包括DSC, 因此不需要再额外安装Classic CodeWarrior 了。

DSC绝大多数参考设计的代码都是公开的,如果网上找不到,可以联系我们的技术支持来获取。极个别的需要找FAE,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只是收集客户的应用需求,这也是为了给客户提供更好的参考设计,了解客户需求,从而设计新的产品来更好满足客户应用上的需要。

网友(2014-08-27):
用过56F8257,定点的,CW开发,可用PE也可以用QuickStart配置寄存器。感觉飞思卡尔的DSC在无刷直流电机领域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