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速度最快(5ns)的分立件比较器电路

楼主(2014-01-08):
求一个压差5mV时,翻转速度在5ns以下的比较器电路? 是用来比较AC信号的,对DC偏差无要求。

具体应用是用ARM CPU实现纯数字10Msps 8bit ADC, SAR架构的,很简单的二分查找。0.2~1.0V输入,用途是在SDR的中频部分,同一颗核心承担ADC和FFT两个实时任务。10Msps需要每秒钟比较100M次。

比较讨厌的是高频下仿真不符合实际

便宜的比较器芯片LM319、TL712都满足不了速度要求,太慢了,上升不明显,满足5ns的IC又太贵了,有什么分立件(2SC3356、2N2222、2N2907之类)可以搭出来的超快比较器吗?

网友:
5nS啊,射频用的三极管和fet能满足不啊

网友:
也就小几十块钱max90x里该有

楼主:
CPU才25块钱,A9双核的。max90x确实很快,但是太贵了,直流误差之类的性能太过剩了

楼主:
是啊,射频用的三极管和FET,求一个电路原理图啊

网友:
有量的话订制一个,国内现在做这种简单模拟IC的很多,他们做简单的IC就跟我们PCB打样一样轻松……

网友A:
TTL/cmos的慢一些
ECL的可以做到ps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cmos的慢一些
ECL的可以做到ps级别

谢谢,不过这个成本也太高了,USD1.72,Ti的10Msps 10bit ADC比这还便宜。想要BOM成本小于3块人民币的.

网友B:
这种东西怎么可以用软件做啊,肯定是用硬件做了,完全是码农的想法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才25块钱,A9双核的。max90x确实很快,但是太贵了,直流误差之类的性能太过剩了 ...

我对25块的双核A9有兴趣,能透露点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25块的双核A9有兴趣,能透露点信息吗

同问!a8我都能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对25块的双核A9有兴趣,能透露点信息吗

瑞芯RK3066或者全志A10, 都是系统软件比较全(有核心驱动代码)的平板CPU. 这两个U不好的地方是GPIO速度太慢,实际输出频率只有几个MHz,还不如一些M0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怎么可以用软件做啊,肯定是用硬件做了,完全是码农的想法啊!

软件成本低、容易控制啊。硬件的10Msps ADC至少要10块钱吧。不过我楼上的方案确实不是最佳的,现实中不可行。现在的想法是用硬件代替软件产生比较波形. 100M每秒的比较波形必须用硬件,还没仿真。。100M可能不行,但是用74的移位寄存器做25M还是没问题的, 四个相位25Msps采样也可以上100Msps了.

网友:
撸猪 量大去流片吧  地球上不缺“硅” 就怕你没量!

网友:
自己搭建ADC很牛,顶楼主

不过我还是建议 若是有量的话去找国产ADC芯片代理谈谈价

量少去找一下过时的芯片TLC5512 或者ADC9883这类的视频ADC芯片,汕头那边的淘宝店有这类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的,但是我想设计的就是量可大可小的通用结构,用太多专用IC就违背初衷了。这个规格的ADC用真正的ADC芯片也不贵,但是其他人如果想换个规格又要重新按新元件设计一次.

我想把BOM只限制在分立元件、74和CD系列、有至少3家厂商生产可替代产品的芯片(如LM324、TL494、51 PIC cortexM0单片机之类)、以及CPLD、FPGA.

网友:
ECL +1,确实可以ps级别的。

网友D:
10MSPS的SAR ADC用5ns的比较器可不够,而且LZ你貌似忘了10MSPS 8-bit SAR ADC还需要一个80MSPS 8-bit DAC,别说你打算用R-2R搭,光是0.1%精度的电阻都几块钱了,而且你用分立R-2R能搭出40MHz带宽?还有前面的高速S&H也不是省油的灯……
跟你打赌,用分立或通用模拟器件搭出7位ENOB的10MSPS ADC,成本不会低于50块,而20MSPS的TLC5510还不到10块钱,60MSPS的ADS830E只要20块钱,双路100MSPS的AD9288也只要50,瞎折腾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MSPS的SAR ADC用5ns的比较器可不够,而且LZ你貌似忘了10MSPS 8-bit SAR ADC还需要一个80MSPS 8-bit DAC, ...

你说的完全正确,看来自搭10MSPS比较难,自搭1MSPS才有经济意义。1MSPS需要10M的DAC。用R-2R能搭。,移位寄存器用74HC164. 用不着高精度电阻,就用普通1%的甚至5%的(后面有CPU,可以先用PWM DAC慢慢出精确参考电压测好每一个电阻的参数,真正快速采样时CPU把数据扭一下就准确了,不过是查一个256Byte大的表,一两个指令周期的事)。这就是软件节省成本的地方啊,需要高精度的地方用运算或者记忆代替。软件无线电(SDR)省成本也是这原理,硬件只处理RF带通,以及IF<-->RF,IF就用ADC采集成IF数字序列送基于FFT的滤波器处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完全正确,看来自搭10MSPS比较难,自搭1MSPS才有经济意义。1MSPS需要10M的DAC。用R-2R能搭。,移位 ...

问题是STM32F101C8T6只要7块钱,里面有两个1MSPS 12-bit ADC了,你蛋疼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STM32F101C8T6只要7块钱,里面有两个1MSPS 12-bit ADC了,你蛋疼不……

是吗?我蛋好疼。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STM32F101C8T6只要7块钱,里面有两个1MSPS 12-bit ADC了,你蛋疼不……

谢谢指点,我都不知道现在ARM单片机这么便宜了。

74HC164 5毛,2个1%串联排阻 4毛,当比较器用的两个0.5%电阻 1毛 两个2SC3356 2毛5

加起来1.25, 市场上有没有1.25的1MSps集成ADC?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我都不知道现在ARM单片机这么便宜了。

74HC164 5毛,2个1%串联排阻 4毛,当比较器用的两个0.5 ...

1%精度的电阻你确定能搞出7位ENOB的1MSPS SAR ADC?
控制时序的单片机要占用不少的资源,这个不算钱?
你的R-2R DAC输出不用运放缓冲?
还有采样保持电路你打算怎么搞?
1MSPS 7-bit ENOB的ADC搞SDR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精度的电阻你确定能搞出7位ENOB的1MSPS SAR ADC?
控制时序的单片机要占用不少的资源,这个不算钱?
你 ...

SAR的原理:二分查找。1%精度只是把2分(0.5:0.5)可能变成了(0.49,0.51) 而已,并不影响ADC的精度。这些电阻误差在单片机启动的时候就可以用PWM做的慢速精确DAC比较测试一遍,形成一个电阻网络DAC输出"真实值"的表(256个8位输入有256个对应的真8位输出值,一共占256Byte的SRAM),每次做完AD转换,查这个表得到真实电压值。

SDR对AD要求其实很低,就是愣拼采样率。一般4位的QAM16或者顶多6位的QAM64,采7~8位刚刚好。LTE-A用的QAM256需要10位ADC。 RF IF信号都是AC耦合,因此DC误差无害;信号是周期变化的,不"采样保持"顶多IF的I,Q信号偏移同样的相位,对解调出的信号无影响。

SDR也看什么带宽的SDR,比如,接收GSM的200KHz频宽信号,1Msps的IF ADC完全够用了。用来做Wifi或者LTE那肯定不行。(网友提醒:实现LTE最小UE带宽180KHz是可行的,即使实际用途不大,码率跟edge差不多)

另外请问为什么要用运放缓冲一下?直接用,有什么缺点?是比较器输入阻抗的问题吗?请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SAR的原理:二分查找。1%精度只是把2分(0.5:0.5)可能变成了(0.49,0.51) 而已,并不影响ADC的精度。这些电 ...

呵呵,SAR和SDR的原理你不用跟我科普,不信的就自己试试,看看你用你的1.25元方案做出来的ADC ENOB和SFDR能达到什么水平。

网友:
坐看两位大神华山论剑

网友:
楼主打算sdr 宽带做多宽

网友:
两个1MSPS的adc进行IQ采样,中频带宽就是1M了,估计就是用ZIF结构了

不过问题是圣手提到的噪音问题不好办呢,8bit量化的堆噪音加上1%电阻引起的非线性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