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控电路有关问题

楼主(2014-01-08):
这个声控电路一级能放大微弱的信号然后进入电压比较器进行比较输出高低电平吗?这电路的参数合理吗?可行吗?求大神指导。。。

楼主:
啊 咋没人啊,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1200-1-1.html参考这里的电路吧

网友:
c2和R3吧信号衰减完了,估计都剩几个毫伏了。建议把393换成358,一个运放做放大,另外一个可以做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