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705双极性和单极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1-08):
我在别人的电路板上看到了AD7705的用法,于是自己按照他的做了一下实验,结果怎么都是不对。电路图如下:
当拿掉10欧姆电阻后测数正常接上10欧姆测数就大了。于是我把R30短接发现结果就正常了,于是我考虑是不是AD7705配置的原因,就把7705配置成双极性,但是测数根本就不对。

楼主:
求各位用过AD7705的朋友们帮帮忙吧】

楼主:
求各位用过AD7705的朋友们帮帮忙吧

楼主:
会不会的冒个泡啊

网友:
电路图明显不对,ref+接的的是ain-

网友:
使用单双极性对于AD的输出编码都是不一样的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单双极性的输出编码怎么不一样

网友:
理论上单极性的编码方式对应0~1.25V~2.5V是0~2^8~2^16。双极性编码0~1.25V~2.5V对应-2^8~0~2^8。所以双极性输出你要转换一下。不知道你观察到的数据是unsigned还是signed的。

楼主:
怎么转换呢??

楼主:
单极性是用AD采集到的数*(2.5/65535.0),那双极性呢

网友:
转换就是把-2^8~2^8转换到0~2^16啊,具体的你要看一下芯片手册,这个芯片的芯片手册我没看~

网友:
毕业设计做过这个,无论是在单极性还是双极性输入状态下工作,都不改变任何输入信号的状态,它只改变输出数据的代码和转换函数上的校准点。至于AD7705原理图,记得春风做的电源是使用7705来测量电压的,你可以找出来参考下

楼主:
谁能帮帮忙啊

楼主:
结贴吧,算是计算出来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小弟中学毕业,没怎么上过学。但是自己喜欢电子行业,一心扑在这个行业上,从最初的600元给老板喂狗能做到现在研发岗位(随让挣得还是不多,但就是喜欢)全凭自己的琢磨和厚颜无耻的问,有时候想想也不容易,但是我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今天把计算方法贴出来,希望不懂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AD7705双极性的输入转换成的叫做偏移二进制码。这个网址有介绍: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2sqZPlp5-IO20KJRi3q
公式就是用你所采集到的AD值*(2.5/327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