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控制12Vmos为什么始终有输出,感谢。

楼主(2014-01-08):
如图,MOS始终输出,基本无跳变。什么原因,感谢。

网友A:
你确定用的是PMOS?你图上画的是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的是PMOS?你图上画的是NMOS。

是的,画的NMOS,是不是要PNP+NMOS 或者NPN+PMOS 是什么道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画的NMOS,是不是要PNP+NMOS 或者NPN+PMOS 是什么道理  感谢

不是这回事,你这是做高边开关肯定用PMOS,NMOS做低边开关。

网友:
MOS管接反了

网友: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三极管集电极的波形不就知道了吗,而且还可以看到mos管门极的电压

网友:
你确定不是用的NMOS?
2N7000  60V 200mA NMOS
有三种情况,自己仔细分析下。
1、你用的是NMOS管;
2、你控制信号有问题(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还是有的);
3、这点是重点,就是你的PMOS管S接输入,D接输出了,PMOS内的二极管与NMOS正好相反。如果DS反了,在控制信号为低时,输出大约11.5V,控制信号为高时,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