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gnal tapii观测到的ov7670的像素时钟的占空比不是0.5,求解

楼主(2014-01-08):
为什么我用signal tapii观测到的ov7670的像素时钟的占空比不是0.5,求解,有图。。。

楼主:
xclk是外部给的20M时钟,用signal tapii观测竟然占空比也不是0.5,奇怪了。。

网友:
时钟丢失了吧。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时钟啊?xclk是PLL输出的,占空比应该是0.5的,结果不是。。

网友A:
你用什么时钟采的像素时钟?频率够不够高?采到不是0.5不代表真实就不是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时钟采的像素时钟?频率够不够高?采到不是0.5不代表真实就不是0.5。 ...

我是用的系统的全局时钟50M的,xclk和pclk都是20M的。

网友:
xclk每12.5ns变化一次,系统的全局时钟50M=每20ns采样一次,试问你能采得到1:1吗?

网友:
逻辑分析仪 又不能当示波器用~~~更何况还是虚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