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的CY位置

楼主(2014-01-08):
麻烦问以下各位大神:
就是a+b=c
a b c都是 unsigned char
假如 c 超过 256 CY 会不会置1?

网友A:
应该是超过255 CY就置位了,楼主先了解一下汇编指令ADD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超过255 CY就置位了,楼主先了解一下汇编指令ADD就明白了。

我之前写东西 全是用的是汇编 但是现在想换点花样 原本用CY 可以解决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在C里面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写东西 全是用的是汇编 但是现在想换点花样 原本用CY 可以解决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在C里面用 ...

C语言中可以嵌套汇编语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语言中可以嵌套汇编语言的

老大啊,我C还没有玩转 你就让我C里面嵌入汇编?

网友:
C里面是一样的,反正最终都是那些指令的机器码,如不放心可以在keil中查看反汇编代码。

网友:
楼主是想通过判断CY是否为1来证明C中的数字加满到FF=256吧?
好像直接用for语句就可以了,不需要汇编那种编程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啊,我C还没有玩转 你就让我C里面嵌入汇编?

就是一句话而已  #asm
   ---没事慢慢来

网友:
咋个嵌套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