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1-08):
问题如下:用51单片机的IO口来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来使12V电源开断,负载是一个小风机,DC 12V 功率大概1W左右;由于板子限制继电器太大了放不下,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元件可以替代的。

网友:
光耦加MOS管怎么样

网友:
首先: 楼主先改标题(请看回帖上面的红字),ID来之不易;其次:可以用固态继电器,抗干扰能力强(原理楼上已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