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source insight的宏

楼主(2014-01-08):
分享一个source insight的宏,这是我目前使用的,里面的函数由个人编写、修改和整理而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感谢代码中引用一些函数的作者。
有些宏的功能参照eclipse而来,eclipse也是很赞的编辑器。

使用说明宏中有,贴出部分说明:

/******************************************************************************
* 功能:                              Source Insight常用宏
*
* 文件:  BaoUtils.em
*
* 说明:  1. 修改第一个宏GetName,将名字改为自己的,注意双引号不能删除
*        2. 运行Soucre Insight,打开Base工程,将BaoUtils.em加入到工程中
*        3. 打开Soucre Insight的Options的Key Assignments菜单,在Command窗口中输入字母"M",选择Macro: BaoHelp
*           单击Assign New Key对其赋一个热键,例如 ALT + ~ ( ~ 为键ESC下面的键)
*        4. 在 c或h 源文件按 ALT + ~ ,即可出现帮助宏的效果, 请参照帮助设其他宏快捷键
*        5. 打开Soucre Insight的Options的Document Options, Tab Width设 4
*
* 历史:  V1.2                 1. 加入BaoDeleteSelectLine
*                                2. 加入BaoShiftEnter
*                                3. 修改BaoIf BaoFor BaorWhile BaoSwitch在内容前填充空格或tab
*                                4. 修改BaoNewFileH的 "#define @szDefineCase@_EXTERN" 为 "#define @szDefineCase@_EXT"
*                                5. BaoNewFileH加入定义变量示例,方便复制
*                                6. 修改分割线一行最多为80个字符,以符合国际标准
*
* 作者:  BlackCoal  3/23/2012
******************************************************************************/
macro GetName()
{
        szMyName = "BlackCoal"
        return szMyName
}

// 【帮助】
macro BaoHelp()
{
        hbuf = GetCurrentBuf();                // 获得光标所在的所有内容
        ln = GetBufLnCur(hbuf)
        lnFirst = ln
        InsBufLine(hbuf, ln++, "/*************************** BaoUtils.em 使用帮助 ***************************/");
        InsBufLine(hbuf, ln++, "        #define ALT                // 用于ALT和CTRL颜色区别");
        InsBufLine(hbuf, ln++, "        void CTRL();");
        InsBufLine(hbuf, ln++, "        #define SHIFT");
        InsBufLine(hbuf, ln++, "/* ------------------------------- 快捷键 ---------------------------------- */");
        InsBufLine(hbuf, ln++, "                // 左ALT");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                // 【帮助】                                       BaoHelp");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1                // 【#if 0        #endif】  屏蔽多行            BaoIf0");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2                //  去掉多行屏蔽【#if 0        #endif (也可以去掉选中的 头尾 行)】           BaoUnIf0");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3                // 【                // 】, //前两个tab键,用于在代码行的 右边 插入行注释            BaoCommentLine");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4                // 【插入一空行,下一行        // 】, 用于在代码段的 上方 插入块注释              BaoCommentBlock");
        InsBufLine(hbuf, ln++, "                // 右ALT");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5                // 【printf(有__MODULE__)】,自己加入模块前缀                     BaoPrintfM");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6                // 【printf()】,自己加入模块前缀                                            BaoPrintf");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7                // 【switch()】                                BaoSwitch");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8                // 【while() {        }】                             BaoWhile");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9                // 【for()】                                    BaoFor");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0                // 【if()】                                       BaoIf");
        InsBufLine(hbuf, ln++, "                // 左CTRL");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1        // 【#if 编译的条件        #endif】                  BaoIfDef");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2        // 【函数头说明】 请将光标放在 函数头(如:int main() )或函数内 的任意地方         BaoFunHead");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3        // 【函数头说明历史】 请将光标放在 函数头(如:int main() )或函数内 的任意地方         BaoFunHistory");
        InsBufLine(hbuf, ln++, "                // 右CTRL");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7        // 【新的 c 文件】                                          BaoNewFileC");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8        // 【新的 h 文件】                                            BaoNewFileH");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9        //  去掉 // 屏蔽多行                                         BaoSlashUnMask");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0        //  用 // 屏蔽多行【// int i = 0;】                       BaoSlashMask");
        InsBufLine(hbuf, ln++, "                // 其他");
        InsBufLine(hbuf, ln++, "        CTRL + D        // 【删除选中的行】                                            BaoDeleteSelectLine");
        InsBufLine(hbuf, ln++, "        ALT + D                // 【退格键】                                             BaoSuperBackspace");
        InsBufLine(hbuf, ln++, "        SHIFT + ENTER        // 【插入一行】                                          BaoShiftEnter");
        InsBufLine(hbuf, ln++, "/* -------------------------------- 备注 ----------------------------------- */");
        InsBufLine(hbuf, ln++, "// 作者: BlackCoal 3/23/2012");
        InsBufLine(hbuf, ln++, "// 说明: 此帮助宏为了查看快捷键,使用此宏后撤销。可以按这种去分配宏,也可以DIY。");
        InsBufLine(hbuf, ln++, "//       建议TAB键为 4 个空格! ");
        InsBufLine(hbuf, ln++, "/*****************************************************************************/");
}

网友:
楼主,怎么用啊

楼主:
1. 修改第一个宏GetName,将名字改为自己的,注意双引号不能删除
2. 运行Soucre Insight,打开Base工程,将BaoUtils.em加入到工程中
3. 打开Soucre Insight的Options的Key Assignments菜单,在Command窗口中输入字母"M",选择Macro: BaoHelp
      单击Assign New Key对其赋一个热键,例如 ALT + ~ ( ~ 为键ESC下面的键)
4. 在 c或h 源文件按 ALT + ~ ,即可出现帮助宏的效果, 请参照帮助设其他宏快捷键
5. 打开Soucre Insight的Options的Document Options, Tab Width设 4

网友A:
我来按照楼主说的试试效果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按照楼主说的试试效果是什么

效果如附件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
记录一下,下次试试

网友:
很强大的宏啊

网友A:
// 【        // 】, //前一个tab键,用于在代码段的 上方 插入行注释
macro BaoCommentBlock()
{
        hbuf = GetCurrentBuf();                // 获得光标所在的所有内容
        ln = GetBufLnCur(hbuf)
        szLineGet = GetBufLine(hbuf, ln);

        InsBufLine(hbuf, ln + 0, szLineGet)
        szLine = cat(szLineGet, "        // " );        // /*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PutBufLine(hbuf, ln + 1, szLine);
        SetBufIns( hbuf, ln + 1, strlen(szLineGet) + strlen( "        // ") )         // 定光标位置,/*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你帮忙
我想要这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例如我的鼠标在100行,然后按这个函数的快捷键,99行以下的内容都下移一行,此时的100行写上//
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没有,反正在vim里面有个插件就实现了这个功能

但你现在这个函数的功能好像是复制所在行的内容 并在这行后面加上//

我也不会修改,尝试了几下都错误,请问你能帮忙修改一下啊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吗,谢谢了

网友:
有空试下,多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你帮忙
我想要这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例如我的鼠标在100行,然后按这个函数的快捷键 ...

这种效果?

macro BaoCommentBlock()
{
        hbuf = GetCurrentBuf();                // 获得光标所在的所有内容
        ln = GetBufLnCur(hbuf)
        szLineGet = GetBufLine(hbuf, ln);

        InsBufLine(hbuf, ln + 0, "        // ")
        szLine = cat(szLineGet, "        // " );        // /*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        PutBufLine(hbuf, ln + 1, szLine);
        SetBufIns( hbuf, ln + 0, strlen(szLineGet) + strlen( "        // ") )         // 定光标位置,/*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个问题想请你帮忙
我想要这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例如我的鼠标在100行,然后按这个函数的快捷键 ...

这种?

macro BaoCommentBlock()
{
        hbuf = GetCurrentBuf();                // 获得光标所在的所有内容
        ln = GetBufLnCur(hbuf)
        szLineGet = GetBufLine(hbuf, ln);

        InsBufLine(hbuf, ln + 0, "")
        szLine = cat(szLineGet, "        // " );        // /*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PutBufLine(hbuf, ln + 1, szLine);
        SetBufIns( hbuf, ln + 1, strlen(szLineGet) + strlen( "        // ") )         // 定光标位置,/*好前面是两个tab键
}

网友:
就是11楼这一种

但是能不能这个//出现后是跟int对齐的,不要退后4个空格??
就是\\跟他下面第一行语句是对齐的
那函数我实在是看不懂,改到最后直接报错用不了

网友:
貌似有强大……

网友:
还可以这么用啊,
我确实out了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的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的宏

朋友,能帮我在11楼那效果的基础上再微调一下吗

能不能这个//出现后是跟int对齐的,不要退后4个空格??
就是\\跟他下面第一行语句是对齐的
那函数我实在是看不懂,改到最后直接报错用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的宏

我用的宏库是在网上下载的一个压缩包
叫“Source Insight宏库”

不过只用了其中一个宏,HC文件切换功能,感觉SI的宏用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卡

网友B:
谢谢楼主!
PS: 楼主的gif是用啥软件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宏库是在网上下载的一个压缩包
叫“Source Insight宏库”

能把源码分享下不,这个功能挺有用的,eclipse里就有。还有eclipse的cdt里还有许多很有用功能:
1.一键回到到最后一次修改的地方;
2.代码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PS: 楼主的gif是用啥软件做的?

http://www.rssws.net/softwar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帮我在11楼那效果的基础上再微调一下吗
macro BaoCommentBlock()
{
        hbuf = GetCurrentBuf()                // 获得光标所在的所有内容
        hwnd = GetCurrentWnd()
        sel = GetWndSel(hwnd)

        lnLast = sel.lnLast
        space = _getStrSpace(hbuf, sel.lnLast)

        szLine = cat(space, "// " )
        ln = lnLast
        InsBufLine(hbuf, ln, szLine)

        SetBufIns( hbuf, ln , strlen(space) + strlen( "// ") )         // 定光标位置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把源码分享下不,这个功能挺有用的,eclipse里就有。还有eclipse的cdt里还有许多很有用功能:
1.一键回 ...

代码格式化用Astyle就可以啊,可以在SI里面调用,但是我感觉功能一般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格式化用Astyle就可以啊,可以在SI里面调用,但是我感觉功能一般般啊

也感谢你得分享,切换文件很好用。
eclipse的设置比较方便,也比较强大。

网友B:
感觉快捷键比较难记,可以这样做,先输入一个快捷键如:Ctrl+1, 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命令如 ifh(insert file header),ip(insert printf),再根据命令来插入需要插入的东西。vim下就有这种插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快捷键比较难记,可以这样做,先输入一个快捷键如:Ctrl+1, 弹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输入命令如 ifh ...

为了防止遗忘,我写了个BaoHelp的提示函数,只要不忘记这个,随时就可以知道快捷键对应什么。
个人觉得快捷键用多了也就记住了,您的方法反而使用起来比较麻烦,输入的速度没快捷键快。

网友C:
show 一下Vim.
模板自动载入, 根据文件名自动添加头文件保护宏.
关键字补全.
函数原型提示.

网友D:
SI什么都好,就是宏解析不行,导致代码提示功能过若,楼主在这个方面做贡献吧!!!

网友D:
尤其是指向结构体和共用体的指针的宏解析完全没有

网友:
强大!手动马克。
话说楼主知道打开工程路径有中文时报错怎么解决么

网友:
哇塞,楼主,你的这个动态的 gif 图片用啥弄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www.rssws.net/software.html

看帖不仔细,原来 gif这么弄 的··SlickEdit ,楼主用过这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SI什么都好,就是宏解析不行,导致代码提示功能过若,楼主在这个方面做贡献吧!!!

宏解析不是很强大么,您指的是哪方面的解析。最好能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show 一下Vim.
模板自动载入, 根据文件名自动添加头文件保护宏.
关键字补全.

我驾驭GVIM就没你那么强大,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尤其是指向结构体和共用体的指针的宏解析完全没有

指向结构体和共用体的指针的宏解析完全没有?不太理解这话,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帖不仔细,原来 gif这么弄 的··SlickEdit ,楼主用过这个么?

还真没有,看介绍,可以和SI媲美的一编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驾驭GVIM就没你那么强大,赞一个!

注要还是Vim的各种插件强大,
我嘛, 还算是菜鸟, 正在学习中....

网友:
to【tinyabao】
struct aa
{
    char i;
    int j;

} u;
#define GPIO0   ((aa*)1233)

GPIO0->
上句没有成员补全提示

网友(2014-02-19):
强大,见识了

网友(2020-06-08):
刚刚开始用 SI,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