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阻降压驱动继电器

楼主(2014-01-08):
无意中看过一个台湾方案公司设计的一个板子(别的公司的,板子我没有),用容阻降压。板子上有一个可控硅驱动,一个继电器12V的,两个都需要同时工作。扫了一眼,他用于压降的电容是0.47uF
半波整流,感觉非常奇怪。因为我这边容阻降压用得也蛮多的。0.47Uf,一般只能用于在驱动一个可控硅的项目上,两个可控硅我试过同时工作都够呛。(可控硅一般是10mA驱动的)。

他是怎么做到的。一个0.47uF/400V电容,可以带得起来一个继电器跟可控硅同事工作的电路,按照计算:0.47Uf在220V中一般最大就能提供30mA左右电流。12V继电器吸合的时候电流至少要50mA左右。

有荣阻降压达人出来给我们上一课不?好奇中。

网友A:
无论是可控硅还是继电器,只需要脉冲电流就可以动作,不需要几十mA持续电流,

网友B:
继电器有可能是磁保持继电器,阻容降压,然后倍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是可控硅还是继电器,只需要脉冲电流就可以动作,不需要几十mA持续电流, ...

继电器启动瞬间,最少需要50mA,保持电流就很小。应该10mA足够。一般容阻降压电路,不适合这种负载电流变化剧烈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有可能是磁保持继电器,阻容降压,然后倍流,即可。

能详细说下吗?

楼主:
另外补充下:可能会有问说,这个不是在找事干吗?很简单一个办法,把降压用的电容 容量加大就可以了嘛。的确,加大容量,然后做两路输出,的确是可以。
但是这样待机功耗就很大了,
一般理论0.47uF,在220V的时候待机功耗是0.4W左右。加大一倍待机功耗也差不多是增大一倍。线性变化的。
现在欧盟那边硬性要求:待机功耗必须小于0.5W。

网友:
你搜一下本论坛有关阻容降压倍流的帖子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5175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启动瞬间,最少需要50mA,保持电流就很小。应该10mA足够。一般容阻降压电路,不适合这种负载电流变 ...

我家里用着几只声控开关,就是那种超声波气囊的,阻容降压,0.33uF电容,12V继电器,每晚使用超过10小时,

已使用二十来年了,工作还算正常(供电部分没出过问题),而且就是几元钱的地摊货,当然了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换过

里边的继电器,原因是接点氧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启动瞬间,最少需要50mA,保持电流就很小。应该10mA足够。一般容阻降压电路,不适合这种负载电流变 ...

不是要和你抬杠,我只想说明,设计合理是电路正常使用的关键,另外那个继电器吸合瞬间的电流是整流后滤波电容提供的,

或者是经过二极管隔离单独的储能电容给继电器提供工作电流的。因为这里不需要频繁的动作,阻容降压电源不需要提供持续

的数十mA的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要和你抬杠,我只想说明,设计合理是电路正常使用的关键,另外那个继电器吸合瞬间的电流是整流后滤波 ...

你说的那种电路我也做过很多,一般用于电器上的安全开关控制。基本上非常少时间吸合,常规设计就是用个220U电容储能。
但是我说的这个应用是用一个继电器控温。需要比较频繁控制。
暂时想到的办法是:
          利用一个大电容储能,启动继电器第一次触发,触发之后,从继电器高压开关的回路,接入一组容阻降压,单独给这个继电器供电,这样的好处是:1.能够保证继电器稳定供电,且不影响整个板子供电,2.空载待机功耗低,可达到欧盟节能要求。已经打板子,过几天验证下这个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