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解通过参观工厂如何识别一个电路板厂家为合格的厂家!

楼主(2014-01-08):
电路板的品质是从电路板工厂生产出来的,特别是电路板的稳定性及一致性对于工厂尤为重要,所以一些大的厂家(如格力,美的,。。。)都会参观工厂,进行评估工厂是否有能力为他们进行合格的产品。
深圳嘉立创一直坚持透明化生产,已组织五次大型参观工厂活动,参观人数达200多人,在此简单的介绍一下如何参观一个工厂,让你走入实际应用及考核工厂提供依据,你也可以对号入座,看一下你的供货商是否达到以下标准:
第一步:设备,设备中尤为重要的是自动线,自动线指的是沉铜自动线及电镀自镀线,这为了保证你品质的一致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现在行情是90%的厂家为手动线,手动线及自动线的差别我就不做详细介绍,大家都是做自动化的,肯定明白什么是自动线,手动线的后果是孔铜厚度无法把控,而孔铜厚度则恰恰是品质中最为重要的环,而现在所有的设备没有一个设备能对所有过孔进行全部检测的,所以自动线则就显得非常动要,自动线不仅是提高品质的直通率,而且能把控直通率中的品质!

第二步:工艺,嘉立创老客户一定记得,最早前样板安装孔你设计是非金属化的,做出来老是金属化的,其实早期的样析工厂就是采用行内常用的湿膜工艺,现在就不会出这情况,就是采用干膜工艺,这个工厂是采用什么工艺参观他的曝光房就知道了,干膜工艺必定有压膜机,及干膜,干膜的优点是如果结合自动线,基本上解决了孔铜的品质问题,但是成本会比湿膜高15元/平方左右,行内90%的工厂采用湿膜就是从成本角度考虑。

第三步: AOI,为什么我要把AOI提出来呢,如果这个工厂现在没有AOI,那还真不叫工厂,AOI是保证线路品质最重要一环。

第四步:原材料板材库房,这个比较简单,在实际应用中,板材库房一定有没有拆开的原厂进货标签,板材主要是两点,第一是板材公差,一般是两种,一种是+-0.075还是0.13 ,第二各,板内是不是有标识,这个环节在蚀刻后就能显示出来,如果说是蚀刻后有原厂板材的标签,而他板材标识是+-0.075的公差(板材的一级公差),则这板材一定是ok!

第五步: 检测设备,检测设备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孔无损伤检测设备,何淡检测,没有金厚测量仪,何淡金厚,镍厚,如果没有检测设备,板子的品质就是厂家也不知道!而如此基本的设备也是厂家分略的,不能怪厂家,只能怪客户没有自要求!

嘉立创专用:
当时为什么写嘉立创专用四个字,是为了在网站上展现设备的真实性,有很多同行网站图片显示很多设备,但是图片全是其它厂家的,现在ps成风,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嘉
立创专用几个字,后面为了进行设备进行统一管理,所有的设备全部进行了编上了号,在系统上是可查的

网友:
坐等下一批嘉立创开放参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还是没有说明白什么叫 AOI

第三步: AOI,为什么我要把AOI提出来呢,如果这个工厂现在没有AOI,那还 ...

aoi就是干的事:就是检查,开路,短路,线路的品质(微开,微短)保证线路的品质!

网友:
帅!期待更多大图

网友:
期待         更多的图

网友:
AOI是自动光学检测,是基于光学原理来对焊接生产中遇到的常见缺陷进行检测的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还是没有说明白什么叫 AOI

第三步: AOI,为什么我要把AOI提出来呢,如果这个工厂现在没有AOI,那还 ...

AOI ==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自动光学检测。

网友:
学习了。

袁生的贴错别字也不少。

网友B:
为什么这些设备都要贴一个嘉立创专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aoi就是干的事:就是检查,开路,短路,线路的品质(微开,微短)保证线路的品质! ...

飞针检测不也是检查开路和短路吗?

网友:
AOI可以看到机器贴的电路板上贴片元器件是否虚焊,假焊,立碑等。

网友D:
问题是:网友打样和批量的板子是否都经过上述设备检测?

网友:
现在所有的设备没有一个设备能对所有过孔进行全部检测的、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所以,我能用单面板的尽量都用单面板,质检和返修容易很多。

网友E:
现在所有的设备没有一个设备能对所有过孔进行全部检测的、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所以,我能用单面板的尽量都用单面板,质检和返修容易很多。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用单面板是因为价格低。双面板总体质量比单面板高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网友打样和批量的板子是否都经过上述设备检测?

应该不会,做一个板的AOI是要编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做一个板的AOI是要编程的。

我觉得JLC应该是做AOI的,因为楼主位帖子强调的是最后的检测设备是用户选择的,没选择不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所有的设备没有一个设备能对所有过孔进行全部检测的、
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所以,我能用单面板的尽量都 ...

To:假大胡子:各有利弊,不一定是价格决定的。另外价格差别也不大,尤其咱们玩的东西,不是那种几千万数量级的电饭锅那种

网友:
感觉设备也不是很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针检测不也是检查开路和短路吗?

飞针能检测通断,但没有办法检测这根线的品质(如这个线本来是10mil,做出来只有3mil,针测是合格的,但是aoi则检测通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网友打样和批量的板子是否都经过上述设备检测?

是的,所有的样板及小批量,那怕是单面板,嘉立创全过aoi,这是最基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会,做一个板的AOI是要编程的。

你说的aoi可能是smt,而我说的aoi是电路板aoi  只要调入cam资料,就会自动对比检测

网友:
在嘉立创做了100多平方板子还真没操过心,没一块坏的.希望能保持.

网友:
涨了知识。

网友G:
最早前样板安装孔你设计是非金属化的,做出来老是金属化的,其实早期的样析工厂就是采用行内常用的湿膜工艺,现在就不会出这情况,就是采用干膜工艺

前不久小批量了一批板,有些NPTH有金属化,有些又没有,工艺还不太稳定?

网友H:
其是PCB就三个最重要工序,线路,电镀,阻焊
(湿油)我参观的话只想看下湿油房,我了解的湿油工序其实还有更好的自动化线,高压静电喷涂,全自动菲林曝光,等等,有机会去珠海那边看下,PCB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不久小批量了一批板,有些NPTH有金属化,有些又没有,工艺还不太稳定? ...

工艺非常稳定,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但是也会客观存在
主要出现的在于1)这个孔是大孔 一般在3.0及以上 2)工程处理的时候封孔边会过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是PCB就三个最重要工序,线路,电镀,阻焊
(湿油)我参观的话只想看下湿油房,我了解的湿油工序其实还有更 ...

你分析的很专业,还知道高压静电喷涂阻焊线!

高压静电喷涂阻焊线 现在一套台产的设备,500万左右一条线,要配合随道烤炉使用,价格高是其一,主要是用电量大,而且设备比较娇贵, 厂家直接跟我说用的厂全国不到10家,还真不多,其二,必须用专用阻焊油,阻焊油必须带静电,其三,专用阻焊油浪费较大,也就是总的来说,运作成本过高!

高压静电喷涂

高压静电喷涂

网友I:
以前公司在jlc做的板子有板子丝连的现象(好像那时候没做测试架),好像是从今年(农历)开始,板子很少有丝连的了,反正我没见到过。但是见过绿油盖过了的情况(只有一次)。当然所有的产品不是过我自己这。但是也客观反映了jlc越来越好。
60元的钢网是要逼死同行的节奏哈,60的钢网绝对超实惠,质量很棒。

现在就是v割控制的不是非常理想,尤其是1.0的板子。碰到过几次割的太浅或者太深。不过,最近几个月比以前好多了

网友:
不错,真是涨姿势了。
先回去睡觉,明早起来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公司在jlc做的板子有板子丝连的现象(好像那时候没做测试架),好像是从今年(农历)开始,板子很少有丝 ...

我们从为不接受测试架,要不是全测 (保证100%的直通率,收费) 要不就是抽测(保证95%以上的直通率,不收费)否则都是坏一赔五的服务,其实建议不是太复杂的线路都选抽测,虽保证是95%但事实上远高于95%,达98%或是100%

网友:
AOI的前端视频采集如果使用X-RAY,还可以对PCB的内层电路做检测,而内层你是无法飞针的

网友:
那是AXI,不是AOI了

网友:
楼主没有讲到重点,设备只是好产品的一个要素,比重最多20%。

网友:
学习了不少做板方面的东西,在嘉立创打样板很久了,质量真心的不错

网友:
设备毫无疑问是重要的一环,更重要的是对待产品/客户的态度;比较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在jlc,一个样板有个焊盘丢失,但是样板还是可以用的,收到板后电话售后,告知一是现金补偿,二是重做;最后选择了现金补偿;沟通非常快捷有效。。对比一下在淘宝的打板经历,长时间的扯皮推脱,这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网友:
请问你们接受小批量的制版嚒?

网友:
除了第五幅图片的切片磨的不是很漂亮,其他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托样品可以用,就不用投诉了。

我觉得也是,除非是实在不能用。我在淘宝买板或元件时,如果是一些小问题,自己搞两下就能用的,我从不去烦卖家,这样又浪费时间,又给别人一种太斤斤计较小心眼的感觉。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些设备都要贴一个嘉立创专用?

看到这几个字,我就想关了网页,为了看看有啥东西,我忍住了!!

网友:
不错。这个必须顶一顶。

网友:
JLC-AOI-002

像这样命名一下  一下就显得高大上

jlc专用。。。。有点怪

网友J:
lz有聘请秘书或者文书吗?主贴经常会有输入法导致的错别字

网友:
有几个图片上的“JLC专业”感觉是PS上去的。

另外我很好奇,为什么自己公司的设备还需要贴这么大的标签,难道JLC是和别的工厂共用一个车间。

网友:
有可能,呵呵因为深圳很多厂有些工序都是外协的。
嘉立创的起家应该属于外协做起来的。
地理优势环境好嘛

网友:
就看网站大家注意到没,以前一个中信什么什么集团的,现在网站上已经消失了。

网友:
早点出来就好了,5月份看了一个昆山的PCB厂家,看的云里雾里!

网友:
我好像有一本嘉立创的关于PCB的书籍!

网友:
貌似嘉立创专用是五个字

网友K:
很好奇既然都过了光学检测,为什么上个月公司做的板子,有一块存在短路问题,串口收发走线之间有一细小铜皮短接。

拍照传给你们客服后,回答是必须将这块板子邮寄回给你,且即使被确认也就是陪5块板子。

板子上元件都焊满了,仅仅赔5块空板,把焊好的板子寄回去,都对不起已经折腾的时间跟运费。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lz有聘请秘书或者文书吗?主贴经常会有输入法导致的错别字

不只是有错别字。通篇都是语病。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好奇既然都过了光学检测,为什么上个月公司做的板子,有一块存在短路问题,串口收发走线之间有一细小铜皮 ...

这涉及到坏一赔五的规则,在此公布一下,我们对内部员工的处罚是(如果全测的板,是他测的,到客户那又有坏的),如果发现了一次,罚款200,第二次500,第三次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对这块也基本上是一个高压的零容忍的态度!
坏一赔五规则!
一:样板【坏一赔五】赔偿服务 : 测试的板如果还发现有开短路 按5片价格进行赔偿 最低不低于50元赔偿:
处理对象:经测试过的电路板,还发现有个别开路短路的现象
赔偿方案:按1片板子板费的价值5倍进行赔偿,赔偿金额最低不少于50元,最高不高于本次订单的货款 如一片板子长是10cm 宽是10cm 经测试还现有一片开短路的 则赔偿10x10x0.05=5(板费)x5(倍)=25元小于50 则直接赔偿50

二:小批量【坏一赔五】赔偿服务标准

1)  处理对象:抽测  你在我工厂选择抽测服务,也就是说没有付任何测试费费用,我们将保证你的电路板良品率不低于95%,如果良品率低于95%则对低于部分按一比五进行赔偿 如:贵司在嘉立创下单100片的小批量, 收到板发现只有94片板好板,坏了6片,则我们认为超标1片,这一片将进行1赔5服务(95%是我们最低的良品率保证,大部分良品率远远高于我们保证的95% 达98%或更高)  最高赔额不超过不订单货款

2)  处理对象:全测 你在我工厂选择的是全测服务,我们要保证是100%的良品率,那怕是有一片不良率则进行1赔5服务 最高赔额不超过不订单货款

处理流程:当你发现经测试的板有开短路现象,麻烦你不要急着维修,保持原样,如果有相机高清拍摄设备,拍摄一张照片给我们,如果照片能反映事实情况,我们用照片处理,如果没有照相设备不能取证,或拍摄的 照片不能反映情况,麻烦把板寄给我们,你寄回的板将由厂长亲自监测,如果符合样板,或小批量坏一赔5服务标准,则按标准进行赔偿!
注意事项:1)发现有开短路的板不要修理,修理后没有办法取证

网友:
这个涉及到为什么用了AOI,飞测,还出现问题,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很专业,还知道高压静电喷涂阻焊线!

高压静电喷涂阻焊线 现在一套台产的设备,500万左右一条线 ...

以前我呆过的厂就这是这种线,阻焊油浪费倒不觉得,可能这个跟产量有关,量越高浪费相对较少,娇贵到是真的,每周都要停机保养一天,我个人觉得那套曝光线可能不比这个便宜,从这头放烘干的绿油板那头出来的是显影好的板子,
另外看您厂里的设备上好像都没有保养卡及作业指导书

网友:
看着感觉很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涉及到坏一赔五的规则,在此公布一下,我们对内部员工的处罚是(如果全测的板,是他测的,到客户那又有 ...

"如果发现了一次,罚款200,第二次500,第三次双方解除合作关系"

打工也不易啊,

网友:
好象看过一段话,一般打样的工艺比批量的工艺要简单一些,不知JLC 小批量的工艺是否也是如此?主要是简化了哪些

网友:
长知识了啊

网友:
看见楼主如此专业,真是难得。希望贵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飞针检测不也是检查开路和短路吗?

AOD 快速,基本上是100%測到,飞针慢,測試只有70~80%.有好多測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AOD 快速,基本上是100%測到,飞针慢,測試只有70~80%.有好多測不了的.

过孔还得靠飞针

网友:
看看,长知识了,嘉立创专用让人感觉好像和别人合用的厂房

网友:
做实事的

网友:
涨知识了,赞一个!

网友:
立创不错,在那买过几次东西,都好用的,支持以后就在这里买了

网友:
嘉立创专用貌似不是四个字。

网友:
何时邀请俺参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这些设备都要贴一个嘉立创专用?

同问,感觉好像与人共用车间的样子!

网友:
希望嘉利创越来越好!也是在不断进步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涉及到坏一赔五的规则,在此公布一下,我们对内部员工的处罚是(如果全测的板,是他测的,到客户那又有 ...

如果在电路板元件已经焊满,且上电测试后才发现有短路或者断路的情况下,基本不会有谁会为了5块空板子,把电路板寄回的。
除非批量出现问题。偶尔一块,自己动手整整成本最低。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多留心

网友:
确实感觉不错,长知识,细节注意的好

网友:
学习了,以前都是直接丢*.PCB,其他不管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涉及到坏一赔五的规则,在此公布一下,我们对内部员工的处罚是(如果全测的板,是他测的,到客户那又有 ...

如果发现了一次,罚款200,第二次500,第三次双方解除合作关系
==========================================
这个会不会太狠了点?一直都不清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发现了一次,罚款200,第二次500,第三次双方解除合作关系
======================================= ...

零容忍,不会清零,一处罚全部记入到了erp系统上!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生产PCB工厂的实际情况

网友:
这个处罚确实有点重了......

网友(2015-07-16):
你们的ERP是完全自己搞得么? 还是基于OpenERP这样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