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的cortex就不能做些封装引脚少内存大点的芯片?

楼主(2014-01-08):
PC的cortex就不能做些封装引脚少内存大点的芯片?比如说,48个引脚,512k ROM 64k RAM?

网友:
楼主你发错地方了。。。

这里又木有nxp的人,你说给谁听了→_→

网友:
STM32  ATMEL都这样  性能高的  封装也大 引脚也多

这一点PIC做的还不错  全系列  封装 内存 价格选择性较多

网友A:
NXP的64K RAM有点坑,上面那半32K使用不当,会产生HardFault,令人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的64K RAM有点坑,上面那半32K使用不当,会产生HardFault,令人生不如死

上面那半个32K RAM,我用了很长时间,还没出现过什么生不如死的问题,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哈不?

网友:
LPC122X系列的,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B:
NXP大气而粗糙。
STM精细而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XP大气而粗糙。
STM精细而复杂。

NXP和ST的你都用过吗?  不论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存在既有存在的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XP和ST的你都用过吗?  不论怎么说,一分钱一分货。存在既有存在的道理。 ...

我都用过。
NXP 的LPC2136/8,LPC2368 ,LPC1768,LPC1788
最爽的就是32位定时器(PWM),32为预分频。

就是型号少,不如ST的丰富。

ST的种类多,封装多。
定时器和PWM都是16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过。
NXP 的LPC2136/8,LPC2368 ,LPC1768,LPC1788
最爽的就是32位定时器(PWM),32为预分频。

应用领域不同吧,我主要考虑速度和实用性。在AHB总线上,ST的太差,还有DMA。 ST的定时器是很复杂,但从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用领域不同吧,我主要考虑速度和实用性。在AHB总线上,ST的太差,还有DMA。 ST的定时器是很复杂,但从 ...

LPC的DMA,我在ADC用过,在转化中,还得设置DMA的一些状态。问了一个代理商技术支持,没给结果。
而ST的则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用领域不同吧,我主要考虑速度和实用性。在AHB总线上,ST的太差,还有DMA。 ST的定时器是很复杂,但从 ...

请教一下:LPC的DMA比ST的强在哪方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LPC的DMA比ST的强在哪方面?

我在1788的测试时DMA比CPU是快那么一点的。可能是代码没有优化好的原因。但是硬件毕竟比软件要快。LPC的DMA是有大小限制的。需要用链表的方式。你的ADC应用我没有涉及,不做评价。
对于STM32F103。DMA好像是主时钟的8分频或者12分频。具体记不清楚了。最新的F200 F300 F400就不知道了,以后也没有用过。不做评论。ST后续MCU的变化很大。F400貌似是多层矩阵AHB了。但是价格也没有太好的优势了。OK,就这样吧,你可以看看他们各自的功能框图,就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1788的测试时DMA比CPU是快那么一点的。可能是代码没有优化好的原因。但是硬件毕竟比软件要快。LPC的D ...

1788啥主频?你说的通常STM32是啥主频? 是指F1系列吧! 从整体来看ST的主频比LPC的主频要低一个级别! 除非你做测试的时候,设置了锁相环做成一样的频率才可有比较性啊!

LPC唯一给我带来的喜悦那就是寄存器确实比STM32优越的多,简直就是清爽歪歪! 而ST的寄存器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

LPC的片子贵,这就是硬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1788的测试时DMA比CPU是快那么一点的。可能是代码没有优化好的原因。但是硬件毕竟比软件要快。LPC的D ...

LPC公司的DMA从使用来说,没ST得方便。
我咨询了几个NXP的技术支持,DMA的设置,都没下文。
还是库自带的例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半个32K RAM,我用了很长时间,还没出现过什么生不如死的问题,请问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哈 ...

这个一两句也说不清楚,某一个项目里面遇到的,已经用取巧的办法解决,根本原因我还没研究出来。
简单来说就是:项目用到很大的RAM缓冲区,大概10KB一个,共需要3个。下半部分RAM比较宝贵,于是把缓冲区绝对定位在上半段,程序中一个函数写缓冲区会产生HardFault。
工程代码不方便上传,如果有时间,我整理一小段出错的代码,到时候向你请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