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花屏,用手在摄像头前晃动,花屏会跟着变化

楼主(2014-01-08):
ov7670摄像头花屏,用手在摄像头前晃动,花屏会跟着变化,和解?这是因为摄像头寄存器还没配置好吗》

网友A:
你从摄像头读出的数据送屏上显示的时候没搞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摄像头读出的数据送屏上显示的时候没搞对吧

应该是对的,因为的tft刷屏是用niosii 软核来做的,刷屏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对的,因为的tft刷屏是用niosii 软核来做的,刷屏正常。。

我是说你从摄像头读出的数据有问题,或者是送屏显示前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可以找一份OK的代码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从摄像头读出的数据有问题,或者是送屏显示前的数据处理有问题,可以找一份OK的代码参考下 ...

额 其实代码 就是别人的 只不过我稍微改了下。。搞了几天了。。

网友:
21EDA的板子 我有现成的代码 就在坛子里 你刷一下啊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是通过杜邦线连上的话注意下线有没有插牢。
我曾经在调试OV7670+STM32+TFT的过程中吃过这方面的亏。
一直在检查软件,最后换好的杜邦线花屏问题解决。
不过我那时花屏是间歇性的,楼主现象不像是松动。还有就是注意数据位有没有接错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是通过杜邦线连上的话注意下线有没有插牢。
我曾经在调试OV7670+STM32+TFT的过程中吃过这方面的 ...

谢谢啦,现在已经解决了。。

网友C(2014-02-11):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如果是通过杜邦线连上的话注意下线有没有插牢。
我曾经在调试OV7670+STM32+TFT的过程中吃过这方面的 ...

你说的松动是7620还是lcd哪?,,我现在也是,时而整张图花屏,时而半张图花屏,,好郁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松动是7620还是lcd哪?,,我现在也是,时而整张图花屏,时而半张图花屏,,好郁闷, ...

我当时是摄像头那的线没接牢固。你这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很像没插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啦,现在已经解决了。。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楼主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是摄像头那的线没接牢固。你这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很像没插牢

恩恩,现在已经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