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atmega128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4-01-08):
各位大侠:

          小弟请教一个问题,我有4个ATEMGA128,一个作为主机,命名为A,另外3个作为从机,命名为B、C、D,硬件电路上他们串口之间的电路怎么连接,A的TX与B、C、D的RX,A的RX与B、C、D的TX是直接连接嘛还是要加隔离电路。

网友:
远距离加485.近距离直接连。当然隔离最好。(隔离只是相对于抗干扰来讲,简单的,用电阻,要求高的话,可以考虑用光耦)

网友A:
A的TXD直接接BCD的RXD。
A的RXD与3个二极管的正极相连,二极管的负极分别接BCD的txd

楼主:
引用 网友A:
A的TXD直接接BCD的RXD。
A的RXD与3个二极管的正极相连,二极管的负极分别接BCD的txd ...

请问一下,二极管有没有型号要求,1N4148可以吗,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
这种情况用IIC也不错哦
单片机自带的

网友:
硬件 近距离直接连 远距离485  软件 从机是否需要区分,配备相应的地址

网友:
多MCU通信用I2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