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如何在vc++6.0下编译运行?

楼主(2014-01-08):
rt-thread 如何在vc++6.0下编译运行?求帮助

网友A:
装个VS2005、VS2008、V2010或VS2012,然后启动bsp里面的simulator工程就好了。vc6暂时没有,太老了,问题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VS2005、VS2008、V2010或VS2012,然后启动bsp里面的simulator工程就好了。vc6暂时没有,太老了,问题还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