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例程导致板子不能上电复位不能用按钮复位(已解决)

楼主(2014-01-08):
板子是TWR-K60D100M,某IAR工程烧录后可正常调试。
但是按复位按钮SW3不能重新运行,重新上电也不能重新运行。
检查发现出状况时复位指示灯D3亮着,MCU复位管脚电压1.48V。
换别的例程又没这问题。
原因何在?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例程?

网友A:
从现象看起来是产生hardware fault,系统rese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象看起来是产生hardware fault,系统reset了.

异常会导致RESET管脚电压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异常会导致RESET管脚电压不对吗?

因为reset引脚上面有上拉.如果reset引脚不停的输出reset信号的话,你用万用表去测量得到的是一个平均值. 你能用示波器量一下,告诉我们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reset引脚上面有上拉.如果reset引脚不停的输出reset信号的话,你用万用表去测量得到的是一个平均值.  ...

脉冲串-_-||

网友:
正如我所说的,reset引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输出一个低

网友A:
这个就是系统一直不停的reset.接下来就是检查一下为什么会不停的res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系统一直不停的reset.接下来就是检查一下为什么会不停的reset

例程由原厂修改自

这个工程也是出现上面的720μs复位波形。
检查发现没有关闭看门狗的代码。

实际测试的工程中有个init_hardware.c,里面有个关看门狗函数__init_hardware(),但似乎没起作用。

#include <freescale/MK60N512VMD100.h>

extern unsigned long __vector_table[];

void __init_hardware()
{
        SCB_VTOR = (uint32_t)__vector_table;
        WDOG_UNLOCK = 0xC520;
        WDOG_UNLOCK = 0xD928;
        WDOG_STCTRLH = 0xD2;
}

楼主:
上面那个函数改名
int __low_level_init()
加return1;
就解决问题了,神坑,原厂写完代码不做测试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函数改名
int __low_level_init()
加return1;

您好,您的ucosII代码并非官方代码,,而是micrium公司的代码。
官方出的是MQX的代码。
另外感谢您分享解决经验,感谢您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网友:
看你贴的图片,不是飞思卡尔的官网. 也就是说我们原厂提供的例程呢.

楼主:
UCOS确实不是FSL提供的,刚才测试了micrium提供的本身没有关看门狗代码。做了某移植的patch后生成的打狗代码没起效。

网友:
呵呵,不管怎样,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以后如果发帖提问,问题解决了就帮我在标题中标上“已解决”
这样方便我查看未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