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做2OZ的样板为何比其它家都贵

楼主(2014-01-08):
同样一块板子,网上查询的标准打样的价格都差不多,板尺寸是:9cm*11.1cm,网络支付价格是130元,但要做成2OZ的JLC就要增加110元,变成了240元,于是我网上找了两家查询了一下价格,标准打样都差不多,做成2OZ的价格分别是195元和189元,

顺易捷

顺易捷

捷多邦

捷多邦

JLC

JLC

楼主:
刚才去了坛友说到的华强也计算了一下价格,2OZ的有直接说明增加100元,计算出来的价格是229。9,也就是230元。

网友:
那你就打样1 OZ的啊,大电流铜皮上面开窗  然后堆锡。

网友:
请教一下什么是2OZ

楼主:
有开窗  可能还会加铜带堆锡

楼主:
但还是想做个2OZ的试试效果

楼主:
OZ是铜皮的厚度,标准的电路板铜皮厚度是35um,叫做1OZ,2OZ的厚度就是70um

网友:
加厚铜皮的,有点难焊

可能是这类的量少,费用就贵。别的厂家可能是这类的量大

网友:
很正常啊,JLC是做大客户单的,小客户超过10*10范围的都不划算了。其实其他厂家10*10现在也都是50了,大家都优惠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什么是2oz

网友:
我也不明白2oz是什么意思,请知道的友友告知一下

网友:
1OZ意思是1平方英尺的面积上平均铜箔的重量在28.35g,用单位面积的重量来表示铜薄的平均厚度! 1OZ转换成铜箔厚度为34.287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