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32通讯时接收终端可以接多少?

楼主(2014-01-08):
用232串口通讯时,电脑主动发送数据,单片机开发的设备作为接收终端,只接受不发送,请问一下这样的接收终端最多可接多少个?有没有这样用的?

网友A:
看你软件怎么处理了

网友B:
做过,线路总会有电阻,线间电容,大概20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软件怎么处理了

跟软件没关系,就是电脑通过串口主动发送数据,然后下面接收终端被动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线路总会有电阻,线间电容,大概20多个

我最多接12个,这种情况还没做过,拿不准。现在接了两个没问题。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散出数量吧。这种情况感觉485较合适

网友D:
232也可以这么接?

用485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232也可以这么接?

用485不是更好?

485确实很好,接收终端的数量也很可观。问题是作为主动发送数据的电脑现在用公司开发的工控机代替,工控机就只有一个232端口作为上传数据用,如果用485需要外接一个模块将232信号转成485,会额外增加成本。考虑到232通讯这样用的不多或是没有,所以心里打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散出数量吧。这种情况感觉485较合适

能解释一下散出数量吗,这种情况有什么弊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解释一下散出数量吗,这种情况有什么弊端?谢谢

http://zh.wikipedia.org/zh/%E6%89%87%E5%87%BA sorry,应该是扇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确实很好,接收终端的数量也很可观。问题是作为主动发送数据的电脑现在用公司开发的工控机代替,工控 ...

一般232都是一对一的。485就几块钱。稳定性强比这个强一万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软件怎么处理了

理解错了
接收端可以用三极管代替max232,
做一下放大再给后级联,就带的多了

网友E:
232通信距离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232通信距离太近

距离近无所谓,不需要他远距离通讯

网友:
非常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