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0板子上移植python

楼主(2014-01-08):
初学 见谅
参照

http://randomsplat.com/id5-cross ... embedded-linux.html

其中

CC=ppc_6xx-gcc CXX=ppc_6xx-g++ AR=ppc_6xx-ar RANLIB=ppc_6xx-ranlib ./configure --host=ppc-linux --build=x86_64-linux-gnu --prefix=/python

make HOSTPYTHON=./hostpython HOSTPGEN=./Parser/hostpgen BLDSHARED="ppc_6xx-gcc -shared" CROSS_COMPILE=ppc_6xx-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HOSTARCH=ppc-linux BUILDARCH=x86_64-linux-gnu

make install HOSTPYTHON=./hostpython BLDSHARED="ppc_6xx-gcc -shared" CROSS_COMPILE=ppc_6xx-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prefix=~/Python-2.7.2/_install

改成

./configure --host=arm-linux --build=i686-pc-linux-gnu --prefix=/python --enable-shared --disable-ipv6 --disable-dynamic-extension CFLAGS="-march=armv4t -mtune=corex-a8 -Os -lpthread -lrt" LDFLAGS=${LDFLAGS}

make HOSTPYTHON=./hostpython HOSTPGEN=./Parser/hostpgen BLDSHARED="arm-none-linux-gnueabi-gcc -shared"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make install HOSTPYTHON=./hostpython BLDSHARED="arm-none-linux-gnueabi-gcc-shared"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prefix=~/Python-2.7.2/_install

然后改环境变量即可

可以参考这

http://blog.csdn.net/heqiangflytosky/article/details/8875561

我用的是2.7.2

有图

楼主:
这个是我编译好的 install的内容 设置好环境变量就行

楼主:
nfs传文件可以用tcp 速度快 不掉包

mount -t nfs -o intr,nolock,rsize=1024,wsize=1024 192.168.0.136:/webee /mnt

重启 nfs 服务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楼主(2014-03-08):
最好用2.7.3

http://randomsplat.com/id5-cross ... embedded-linux.html

CC=arm-linux-gcc CXX=arm-linux-g++ AR=arm-linux-ar RANLIB=arm-linux-ranlib ./configure --host=i386-linux --build=arm-linux-gnu --prefix=/python

make HOSTPYTHON=./hostpython HOSTPGEN=./Parser/hostpgen BLDSHARED="arm-linux-gcc -shared" CROSS_COMPILE=arm-linux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HOSTARCH=i386-linux BUILDARCH=arm-linux-gnu

make install HOSTPYTHON=./hostpython BLDSHARED="arm-linux-gcc -shared" CROSS_COMPILE=arm-linux CROSS_COMPILE_TARGET=yes prefix=/python/_install

楼主:
已经搞定加入sqlite3 可以import

网友:
webee210的核心板子就是友善之臂的smart210,都是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