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做到一个usb设备,usb电源是否 要接上?

楼主(2014-01-08):
msp430做到一个usb设备,需要连接到PC机上,如果将板子上的5V电源加到USB电源端子上,是否会和PC机上的usb电源冲突,
usb电源是否 要接上?

网友:
USB电源可以不接啊,VBUS给悬空就行。

网友:
接上应该不会和PC上的5V冲突。在cypress的USB芯片上。经常都是这么做的。不过在设计电路的时候最好在USB电源上加限流和反灌的保护电路。不然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把PC的USB电源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