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 输入24V 输出-12V 很烫而且电源电压被拉低

楼主(2014-01-08):
现在都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我对开关电源也不懂 ,请问大神 这个电路有啥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这个能负么?你不怕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负么?你不怕短路?

我是参照2575手册上的的电路来做的。。。

网友:
你这个是2596

楼主:
之前用2575和2596都搭过这个电路,也能工作,但是这一次就不行了。。。

网友:
电源电压被拉低 说明存在短路。1N5824是额定30V的吗,电路里它要承受36V的电压,反向击穿了吧? 换1N5822试试。另外请问/ON是什么引脚?记得LM2596只有5个脚啊。

网友:
用34063搭负压吧,好像2596不能这样用吧?

网友B:
之前淘宝上买过一个,也是转负压的,2596,要很大的启动电流才能正常,如果启动电流不够,输入电压也是被拉低

网友:
楼主看2596的手册啊。里面提到负压应该注意的事项了:

启动电流可能就是主要原因了。还有你电感取值大了。2575频率低所以电感取值大。这个按照图片中的描述取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淘宝上买过一个,也是转负压的,2596,要很大的启动电流才能正常,如果启动电流不够,输入电压也是被拉 ...

是的呢,我也发现这个问题啦,换了个10A的开关电源就好了。。我看网上好多延迟启动的  不过电路板都刷好了。。考虑钱的问题就算了吧。。

楼主(2014-02-17):
引用 网友B:
之前淘宝上买过一个,也是转负压的,2596,要很大的启动电流才能正常,如果启动电流不够,输入电压也是被拉 ...

嗯嗯 是的!后来我发现是启动电流的问题。电源限定电流3A,带保护,所以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