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02雕刻啃铝作业,以及Z轴的疑问

楼主(2014-01-08):
CNC02到手一年多了,没干过正经活儿,一直是刻点木头,亚克力之类的小牌子玩。这次才算正经做要用的东西。

2mm厚度的铝板,做一个异型标牌,刻字以及开料。

刻字用的是0.2 45度V刀,深度0.2mm,每次进刀0.1mm,主轴3000转(没有用30度的是因为调试的时候全部弄断了)
开料是用2mm双刃铣刀,每次进刀0.05mm,主轴3000转
手机拍的,不清晰,将就着看吧

在加工过程中发现Z轴有问题,就是突然没有任何反应,其它轴都正常,计算机控制Z轴不动,在MACH3上显示:Safe Z turned off. lgnoring Safe_Z move
断开计算机后按键手控都没反应,最后关掉雕刻机主电源,再打开,恢复正常,一共出现了两次。出现这个问题是Z轴位于安全行程内,限位开关也没有触发。

还有一个问题是Z轴向上的按钮失灵,本来以为是按钮接触不良,但是打开盖子不通电用万用表测量,通断是正常的,然后发现,只要是用表笔或者手接触按键的任何一个引脚,向上按钮就正常,一旦手松开或者表笔离开,就没有反应了。

不知道这两个现象是不是有联系,或者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A:
Safe Z turned off好像是软件限位问题,你有没有校准过机械坐标原点?
按钮明显是虚焊了,烙铁补焊一下吧。
我的01之前也有2个按钮按下去卡死上不来,用WD40喷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fe Z turned off好像是软件限位问题,你有没有校准过机械坐标原点?
按钮明显是虚焊了,烙铁补焊一下吧。 ...

咕大师分析的有道理,我没有单独校准过机械原点。但是Z轴在断开MATH3软件后,手控也无法移动,是否也是驱动器能保持这个状态,我再试试设置一下。

按键我再焊接一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固定驱动器仓透明盖板的两块PVC小板从机架上掉下来了,看起来应该是用胶粘在机架上的,不知道用的是什么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咕大师分析的有道理,我没有单独校准过机械原点。但是Z轴在断开MATH3软件后,手控也无法移动,是否也是驱 ...

Mach3断开以后应该不存在锁定状态,至少我这里遇到这个问题时并没有你的现象。
我的01自从利用限位开关校准了机械原点和加了对刀后,印象中就再没出现过Safe Z is turned off的问题,不知道是哪个起了作用。

另外mach3的bug感觉还是有点多,时不时会出现异常行为,但又无法重现。
例如有一次雕PCB时M06触发手动换刀,换完重新对好刀按继续雕刻就疯跑,V刀直接戳进PCB 0.5mm(还好急停拍得快刀没断),但后来用同样的g代码一直无法重现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需要换刀的加工都是分成多个文件来搞的,免得出什么差错前功尽弃。

网友B:
我以前发生过几次Z轴不进给的情况,一开始以为是Z轴在运输时被撞错位了,后来用手转动发现两个方向与X轴的力度差不多。再后来发现雕PCB时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高,而且多半是在刀与金属接触的时候,所以开始注意静电的情况。用对刀的夹子夹住被雕物品的金属部分,也就是让雕刻机一直与PCB相接触不让他们产生电压差。果然就好了很多,几乎不再发生这种现象。再后来发现北京的冬天由于干燥与雕刻机发生放电现象后,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换刀时注意一下就好多了。但是从来没注意过Mach上显示什么,下次注意一下,不知道与你的情况是否一样。

我的也是02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发生过几次Z轴不进给的情况,一开始以为是Z轴在运输时被撞错位了,后来用手转动发现两个方向与X轴的 ...

你提供的信息非常有价值,我的机器现在放在一间新盖的车间里边,地线到底怎么样,我要去检查一下。

还有金属加工件以后我都用夹子和主轴连上,今年北京冬天静电是刚刚的,每天被打好几回。

Z轴停机都发生在一个连续刀路完成,抬刀要进入下一个刀路的时候,也就是铣刀在上升过程中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生产时是用专用的PVC粘合剂。

可以使用氯仿,应急使用502也行。

哈哈,可以使用氯仿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220v供电有地线吗?

有的,而且用表测过,确实接地了。

这种情况好象只有02机发生,01机没听说谁出过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01机机体是金属的,被雕刻的材料如果有静电会通过机体释放走。而02机机体是PVC板,被雕刻的材料如果产生静电只能通过主轴释放,当静电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问题。以上都是根据目前现象的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