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2个磁铁的NS极贴合到一起

楼主(2014-01-08):
看到好多个磁铁使用中,将一个磁铁的N对上另一个磁铁的N,然后粘合到一起这样用。这是为什么那。

网友:
增强磁性吧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表示不懂,前排占座学习。

网友:
N和N贴合在一起?结果会怎么样?磁场会抵消吗?

楼主:
我同一份2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药这么做

网友(2014-03-03):
内部机构使用一半磁体的磁性,对外部而言总磁场强度抵消或者减弱,减小对其他部件影响。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知道!

楼主:
呵呵,我现只能说,不明觉厉

网友:
改变磁场线

网友:
因为想用2个S极吧

网友:
LZ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扬声器的磁铁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圆形磁铁吧?
实际上这种磁铁不是你想象中那样讲两块具有磁性的磁铁粘在一起的,扬声器在制作的时候其后面的磁铁开始时不具有磁性的,等线圈、框架完成后再进行磁铁的磁化工作,此时粘在背后的磁铁和前面的磁铁就被磁化成一块磁铁,大家有没有发现圆形磁铁在断开以后其断开面是相互排斥的?就是这个原因!至于为什么断开面会相互排斥google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这里找到一个博客上面的文章
http://yxyzyxz.blog.edu.cn/home. ... =blog&id=562533

网友(2014-08-26):
磁铁叠加是可以增加磁力

如果是弱磁场两个同级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比如铝镍钴

如果是烧结型钕铁硼是放不到一起的

用拍次力也有很多

网友:
求大神解释

网友(2014-10-18):
不明白!等高手解!

网友:
不懂,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