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ecution failure in flash loade(已解决)

楼主(2014-01-09):
各位在调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提示execution failure in flash loade,我用的是Jlink方式在线Debug,有时候烧代码就会出现这个,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这个问题是程序没有烧录到片子里,你当然调试不成功了。

网友:
是不是jlink与芯片的jlink接口不良造成的

网友:
3楼说的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就是芯片的供电是否稳定,这个也会影响到的。

网友:
不过以我的经验 大部分是接口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