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5莫元,atmega16芯片为什么只在芯片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楼主(2014-01-09):
啊,这原因给弄的。。。。。。。。。。

各位大侠,朋友。小弟这几天碰到一个怪问题就是atmega16芯片只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才能下载。每次用热吹风机吹后就能下载,芯片变冷了就下载不了。这几天连续好几次这样,是不是芯片的一些使用温度问题。望坛里的各位朋友能给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正常的M16肯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是你的芯片坏了,就是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芯片烧坏了?芯片没焊接好?外部晶振有问题?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建议楼主检测一下电路。

网友:
晶振振荡电路有问题吧!改熔丝用内部晶振应该正常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口与外围复用?

网友:
你电路问题。。。atmega16很稳定的 。自己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
先用内部RC时钟测试, 看能不能下载

网友:
先检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怀疑晶振以及虚焊的问题......

MEGA16用了无数了,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下载口与外围复用?

是复用,但片选是独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复用,但片选是独立的啊

有影响!但为什么有影响就不懂.

网友:
硬件电路有问题,可能虚焊,也有可能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B:
复用isp有问题。
用内部rc先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用isp有问题。
用内部rc先试下?

1:手工焊接之前好好的,用的有铅焊锡,不会出现这种下载的问题

2:STM贴了一小部分,回来发现读写熔丝位老出错,而且FLASH校验老出错
3:启用内部晶振后读写熔丝位也有问题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晶振的问题,或者你哥电路连接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应该是晶振的问题,或者你哥电路连接有问题,

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D:
电路板漏电?用焊膏焊接吗?某些劣质焊膏含有酸性物质!
建议拆下IC,用天那水或洗板水彻底洗板,然后用锡丝自带的助焊剂或松香焊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漏电?用焊膏焊接吗?某些劣质焊膏含有酸性物质!
建议拆下IC,用天那水或洗板水彻底洗板,然后用锡 ...

SMT工厂应该不会吧,用的无铅焊锡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