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texMx与传统8031单片机的区别

楼主(2014-01-09):
一直在用CotexM3,M0系列的芯片,从ST到NXP,再到freescale,一直稀里糊涂的用,根本不知道这些芯片跟以前的8031相比,有哪些不同(我只知道主频,CPU位数,外设等方面的的不同)。
今天听别人讨论:用M0,即使设置主频为2Mhz,也要比以前的8031的20Mhz主频性能要好,果真是这样吗?
哪位高人科普一下?

网友:
8031单片机????

估计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A:
20M主频是啥?晶振频率?8031的频率是1/12晶振频率,一下就SB了。

再算一个32位加法,M0一条指令,看看8031需要多少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主频是啥?晶振频率?8031的频率是1/12晶振频率,一下就SB了。

再算一个32位加法,M0一条指令,看看8 ...

那就以8051为例子吧,比如C8051F330单片机可以工作在25MHZ的System Clock,那么他真的还不如M0工作在 2MHZ的时候?
谁有系统的资料让我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说的普通51是那种12T的89C5x吧,这个慢啊,12M不如人家1M,但51也有1T的,这种会快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以8051为例子吧,比如C8051F330单片机可以工作在25MHZ的System Clock,那么他真的还不如M0工作在 2MH ...

具体效率要看做什么事情,我只会ARM,不懂51

网友B:
毕竟51是CISC的吧,M0是RISC的,同等条件,我觉得还是51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竟51是CISC的吧,M0是RISC的,同等条件,我觉得还是51要好

M0是32位的哦,你说的同等条件是不是M0是8位机的时候。

网友:
没法比。
M0的性能怎么也比C51抢。

网友:
传统8051是12T的,多数指令是双周期,以DMIPS/MHZ评估,8051小于0.01,M0是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