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LL16的SPI模块做一个定时器,但是不占用IO口

楼主(2014-01-09):
LL16的定时器有点少,

现在需要一路PWM,一路控制发射数据方波,这样两个PWM全部用掉了

其它还是会用到定时器,想用SPI来实现是否可行,必须不使用外部IO口

网友A:
SPI做定时器 ,你打算怎么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做定时器 ,你打算怎么用呢?

就是  普通间隔定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普通间隔定时器

楼主,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