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190应用探讨,最大精度做到多少位?数据跳不跳?

楼主(2014-01-09):
AD7190,PDF说明里,是24位的AD芯片,我用的时候,数据跳的厉害,加上10平均数软件滤波,只能做到14位的样子,大家调试时有效精度多少位?应注意哪些条件?

楼主:
1,应用全差分2通道输入比伪差分4通道输入精度稍高点,能到15位。内部已经设置到缓冲器模式。
2,模拟地数字地已经分离。
3,基准电压2.5V,增益设置=1;
4,采样速度已经很低了,只有300HZ。

网友A:
我用过同系列的AD,如果没有记错,在24bit时,采样能到300?
我没有用过这个ic,楼主还是看下手册,确认了

楼主:
芯片可以工作在4.7HZ - 4.8KHZ。

现在考虑是不是电源闹的,我用的是12V转5V的降压芯片,开关电源式的。

我用模拟电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同系列的AD,如果没有记错,在24bit时,采样能到300?
我没有用过这个ic,楼主还是看下手册,确认了 ...

有效精度与采样速度的数据表

网友:
300Hz我觉得你做的好能到16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效精度与采样速度的数据表

这就对了,和公司用的哪款基本是一个等级的,
我和6楼的观点一样,300的时候做到16位有效就非常不错了,感觉各方面的原因很多的,不止芯片的问题
即使在电源做的非常干净的情况下,我也没远没有达到手册上标称的指标
我这不需要那么高的速率,一般也就5Hz,轻松实现16~20

楼主:
改进了下电源,精度提高到15位,平均一下,有差不多16位。将就一下,用吧。

网友(2014-05-23):
高精度测量不容易啊

网友(2017-01-08):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和公司用的哪款基本是一个等级的,
我和6楼的观点一样,300的时候做到16位有效就非常不错了, ...

如果基准电压是5V ,称重传感器的分辨率是2mv/V那么满量程后送给传感器的最大电压是10MV, 2^24=16777216 ,就是满量程最大数字量才10mv*16777216/5v=335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