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没有上电,但是串口有数据收发?很奇怪,求教

楼主(2014-01-09):
今天调试板子,发现板子在没有加电的情况,竟然有数据收发。具体情况如下:
1、板子上单片机一侧的TX、RX测量没有发现短路,MX232侧也没有短路。
2、板子在加电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串口正常烧写代码与串口调试。
3、串口模块电路中,tx rx没有接上拉或下拉等。
4、板子在下电后,串口助手发什么,就会接收到什么字符。(板子没有加电)
5、在没有加电的情况下,连好串口线(线是好的),测9针串口的rx与tx之间电阻为39K。

试过换max232与周围电容等,没有任何帮助,请教各位是否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何解决办法?

谷歌之,找到一篇类似帖子,http://bbs.zlgmcu.com/dispbbs.as ... id=616&page=364,但是上面方法依然没有帮助。

网友A:
目测没有正常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没有正常接地。

地都接好了。能否详细些?

网友:
底线问题

网友B:
虚焊还是什么的。。地线没接好,发送乱码的 一直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焊还是什么的。。地线没接好,发送乱码的 一直发

我也个不是乱码,关键是在加电的时候是完全正常的,可以下代码和串口调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还是什么的。。地线没接好,发送乱码的 一直发

这个倒不一定,如果一边收完之后再发,对方是能正确收充数据的。双工收发必然乱码。

网友C:
你的软件是不是就是收什么发什么?串口上面有电的话,单片机会接着跑,你把地线断开试试.

网友D:
我遇到类似这种现象,用的是atmel的m88,最终原因是m88串口内嵌位二极管,外接串口线上的信号电压经嵌位二极管给mcu供电了,mcu正常跑代码了,所以有串口数据进就有数据出,你试下把代码修改下,串口来任何数据都回固定码,看串口收什么数据,如果还是和发射的数据一样,那就不是这个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类似这种现象,用的是atmel的m88,最终原因是m88串口内嵌位二极管,外接串口线上的信号电压经嵌位二 ...

我试过把mcu拿下来,然后再试,还是有这个现象,应该不是mcu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软件是不是就是收什么发什么?串口上面有电的话,单片机会接着跑,你把地线断开试试. ...

是这个现象。我把地线割断,通信失败了。

网友E:
我碰到过耦合的情况,你的板子串口布线长且靠的很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过耦合的情况,你的板子串口布线长且靠的很近?

是的,tx和rx确实有点长,而且靠的比较近。如果是耦合的,请教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这种想象其实很正常的,我的电脑插上串口线,打开串口调试都有乱码

网友F:
另外,板子没有上电,但是串口发送线是输出,这样会使232芯片带一点电压,另外由于RXD是高阻状态,很容易受到干扰。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在232的RXD线上接一个10K电阻到地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板子没有上电,但是串口发送线是输出,这样会使232芯片带一点电压,另外由于RXD是高阻状态,很容易受 ...

我去试一试,回来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板子没有上电,但是串口发送线是输出,这样会使232芯片带一点电压,另外由于RXD是高阻状态,很容易受 ...

刚才给单片机侧的tx、rx都接了上拉电阻,但是没有帮助。然后又给max232侧的tx、rx接了上拉,也没有帮助。我对比了以前的板子,tx和rx离的很远,有的在不同层,没有这个现象。这次的板子,tx和rx在同一层,而且是并行布线,间距只有10mil,估计应该是这个两者之间有干扰。但是串口速度也不高,9600bps而已,而且我用2400bps试,还是有这个问题。看来只能重新搞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tx和rx确实有点长,而且靠的比较近。如果是耦合的,请教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 ...

我是在单片机的tx引脚接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在单片机的tx引脚接上拉

这个我也试过了,好像也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给单片机侧的tx、rx都接了上拉电阻,但是没有帮助。然后又给max232侧的tx、rx接了上拉,也没有帮助。 ...

在max232的发送端接电阻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