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TP协议

楼主(2014-01-09):
http://www.amobbs.com/search.php ... mit=yes&kw=HTTP

这种长长的字符串,是什么程序解析的?

地址栏 http://www.amobbs.com/ 一般可以有default.asp,或指定的文件来处理,上面的常常的放在什么文件(或服务程序)解析的?

网友:
问号之前就是指定的文件,后面都是参数

网友(2014-02-08):
有时候里面还有运算呢 还有user=1213123 之类的 是比较奇怪了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