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片中的电平转换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1-09):
已知图片中的芯片为3.3V 5V 电平转换芯片,按照图片中的型号去搜索,找不到任何资料。
请问到那里能找到datasheet哪?

楼主:
是  83AD4LF  吗

网友A:
F04 应该是74系列的6反相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4 应该是74系列的6反相器吗

那么它的型号 是 F04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它的型号 是 F04 ?

型号应该是 74F04

楼主:
查到 74F04了,谢谢楼上
可是还是不明白 83AD4LF标号是什么东西,是厂家编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 74F04了,谢谢楼上
可是还是不明白 83AD4LF标号是什么东西,是厂家编号? ...

这个真不清楚, 一般是 产地 日期/批号 封装形式 温度范围 这类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