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8A DEBUG没反应,AVR studio 是否还需要设置哪里?

楼主(2014-01-10):
每次用SWDICE_mkII    DEBUG停止后,感觉SWDICE_mkII都会弹出一次,听到USB设备再次插入的声音,
在AVR studio里已经找到芯片,读出是AtMega164A,但是DEBUG的时候,在MAIN的断点没反应,
程序指针,寄存器等在暂停的时候都是0,如下图,用的外部12M晶振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可以是芯片被锁住了, 或者SWD接口并之前下载的固件关闭了?
建议你用下载器擦除一下里面的程序。

或者也可能和调试器有关, 关闭IDE, 然后重新插拔调试器,然后再尝试下。

网友:
没有用过LGT的片子,这个片子的开发环境可以用Studio 6.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芯片被锁住了, 或者SWD接口并之前下载的固件关闭了?
建议你用下载器擦除一下里面的程序。

IDE已经从新启动过了。不行,
我只有JTAG,没有ISP,还有办法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芯片被锁住了, 或者SWD接口并之前下载的固件关闭了?
建议你用下载器擦除一下里面的程序。

不行啊,UPDATE了JTAG,又换了一个芯片,还是这样啊,

网友A:
请问你用的开发板是不是申请样片是附送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我们查下, 再发一套调试器过的给你。

你也可以把目前上手不能用的发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开发板是不是申请样片是附送的? 大概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我们查下, 再发一套调试器过的给你。

板子是我参照最小原理图自己画的,很简单的。
现在是JTAG能找到芯片,也能下载程序,就是程序运行肯定不正常,启动的断点根本就不停在MAIN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是我参照最小原理图自己画的,很简单的。
现在是JTAG能找到芯片,也能下载程序,就是程序运行肯定不 ...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个问题多半都是和SWD连接相关的, 我们寄一个样片给你,
你测试下调试器和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以往的经验, 这个问题多半都是和SWD连接相关的, 我们寄一个样片给你,
你测试下调试器和开发环境。 ...

好的,非常感谢。相关信息,邮购部那边应该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相关信息,邮购部那边应该有的。

加这个QQ: 41245188, 或把你的收货地址PM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这个QQ: 41245188, 或把你的收货地址PM给我。

你设置了只接受好友消息,我PM不过来,加你QQ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