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M1620的驱动程序

楼主(2014-01-10):
想用1620做一个数码管显示,测试自动地址加1方式正常,测试固定地址模式怎么都通不过,表现为永远都是第一位显示为最后一位的数据,其它位的全部是乱的。附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sbit STB=P1^3;        //定义端口
sbit CLK=P1^2;
sbit DIN=P1^0;

void indat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int i;
        STB=0;

        for(i=8;i>0;i--)
        {
                CLK=0;
                if((p&0x01)!=0)
        {
                        DIN=1;
                }
                else
                {
                        DIN=0;
                }
                CLK=1;
                p=p>>1;
                }
}

void display()
{
        DIN=1;
        CLK=1;
        STB=1;        //初始化
        indate(0x44); //固定地址方式
        STB=1;
        indate(0xc0); //传地址
        indate(a[0]); //传数据
        indate(0xc1); //传地址
        indate(a[1]); //传数据
        indate(0xc2); //传地址
        indate(a[2]); //传数据
        indate(0xc3); //传地址
        indate(a[3]); //传数据
        indate(0xc4); //传地址
        indate(a[4]); //传数据
        indate(0xc5); //传地址
        indate(a[5]); //传数据 第一位永远都是显示这里的数据
        STB=1;
        indate(0x8f); //显示控制命令
        STB=1;
}

void main(void)
{
        DIN=1;
        CLK=1;
        STB=1;
        indate(0x00);//设置显示模式
        STB=1;
        display();   //传送地址数据
        while(1);
}

网友:
没用过这个芯片,只用过TM1638,看起来比这个简单的多。。。

楼主:
继续求助啊,哪位高手知道,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助啊,哪位高手知道,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显存地址错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地址是00H,02H,04H,06H,08H,0AH;而你是从00H--05H;
void tm_display()//写多字节数据
{
    uchar i;
    tm_clk=1;
    tm_dio=1;
    tm_stb=1;
    send_data(0x44);//写数据
   tm_stb=1;
    for(i=0;i<6;i++)
    {
        send_data(0xc0+(i*2));//写地址
        send_data(disbuf);//写数据到显存
        tm_stb=1;
    }
    send_data(0x8f);//开显示,亮度为16/16
    tm_stb=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存地址错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地址是00H,02H,04H,06H,08H,0AH;而你是从00H--05H;
void tm_di ...

是不是地址分别为:0xc0,0xc2,0xc4,0xc6,0xc8,0xc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存地址错了。   上面写得很清楚,地址是00H,02H,04H,06H,08H,0AH;而你是从00H--05H;
void tm_di ...

按照你所说的方法,现在只改了程序里的这部分,现在能够正常显示前4位,后两位不能显示。
void display()
{
        DIN=1;
        CLK=1;
        STB=1; //初始化
        indate(0x44); //固定地址方式
        STB=1;
        indate(0xc0); //传地址
        indate(a[0]); //传数据
        STB=1;
        indate(0xc2); //传地址
        indate(a[1]); //传数据
        STB=1;
        indate(0xc4); //传地址
        indate(a[2]); //传数据
        STB=1;
        indate(0xc6); //传地址
        indate(a[3]); //传数据
        STB=1;
        indate(0xc8); //传地址
        indate(a[4]); //传数据 这位不能显示
        STB=1;
        indate(0xca); //传地址
        indate(a[5]); //传数据 这位不能显示
        STB=1;
        indate(0x8f); //显示控制命令
        STB=1;
}

楼主:
试了一下,把显示模式改为0x02后都显示出来了,为什么?

楼主:
终于搞定了,上传全部代码,供其他人参考,程序写的不好,还请高手指教。
/************************************************************

测试环境:STC12C5A16S2  晶振:12M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sbit STB=P1^3;        //定义端口
sbit CLK=P1^2;
sbit DIN=P1^0;

void indat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int i;
        STB=0;
        for(i=0;i<8;i++)
        {
                CLK=0;
                if((p&0x01)!=0)
        {
                        DIN=1;
                }
                else
                {
                        DIN=0;
                }
                CLK=1;
                p=p>>1;
                }
}

void display()
{
        DIN=1;
        CLK=1;
        STB=1; //初始化
        indate(0x44); //固定地址方式
        STB=1;
        indate(0xc0); //传第一位地址
        indate(a[0]); //传第一位数据
        STB=1;
        indate(0xc2); //传第二位地址
        indate(a[1]); //传第二位数据
        STB=1;
        indate(0xc4); //传第三位地址
        indate(a[2]); //传第三位数据
        STB=1;
        indate(0xc6); //传第四位地址
        indate(a[3]); //传第四位数据
        STB=1;
        indate(0xc8); //传第五位地址
        indate(a[4]); //传第五位数据
        STB=1;
        indate(0xca); //传第六位地址
        indate(a[5]); //传第六位数据
        STB=1;
        indate(0x8f); //传显示控制命令
        STB=1;
}

void main(void)
{
        DIN=1;
        CLK=1;
        STB=1;
        indate(0x02);//设置显示模式
        STB=1;
        display();   //传送地址和数据
        while(1);
}

网友(2014-02-12):
谢谢啦,正在调试tm1668程序,可以参考LZ的代码

网友(2014-04-17):
在这里记一下!能用的着!